启闭机的工作制动与安全制动如何设计

楼主(2013-09-24):
要求:正常起动时,安全制动器先打开,工作制动器后打开;

     正常制动时,工作制动器先制动,安全制动器应延迟至主制动器制动动作完成后再制动。

求助高手,电气控制的原理图中,通过什么方式处理?

网友A:
1、加装检测装置检测工作制动器和安全制动器的工作状态,这个就简单了;

2、采用内部延时处理,延迟时间根据实际测试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装检测装置检测工作制动器和安全制动器的工作状态,...

1.加装行程开关?

网友B:
启动时安全制动器先工作,打开到位后应该给个信号反馈,然后电机+工作制动器该怎么动作就怎么动

关闭时,电机+工作制动器动作,延时一段时间再关闭安全制动器

网友C:
需要主令控制器的联系我,免费试用,欢迎代理!

网友(2014-06-20):
本人从事起重行业调试设计工作多年,有需要请联系本人。QQ 343205709

网友D:
安全制动器是不参与工作制动的。楼主先要搞清楚是双制动还是工作制动加安全制动

网友E:
把安全制动器接到总接触器常开点上。就可以了。

网友F(2014-09-25):
就是顺序控制嘛,动作先后搞清楚就很好弄了。

网友G(2019-04-22):
一般卷扬式启闭机都有这两种制动器吗,我看了一下现场只有电力液压推动器

网友H(2019-10-09):
我改造过多台行车增加安全制动器,想了解的朋友+ 67347779获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