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找原点重大疑问????

楼主(2013-09-24):
大侠们,好,小弟搞了一程序,用台达EH3 PLC发脉冲控制台达AB系列伺服,用找原点指令DZRN,在实验的时候很好使,DOG用X2,及说明书里的说明,碰到X2后,转慢速,脱离DOG,要么数圈数要么数脉冲。可问题是,现在设备装好了,我把实验的程序修改好后,放到设备上,却不行了。

DOG信号选用施耐德的滑轮开关,精度还行,一直在用。

现在的问题是,启动找原点,朝数值减小的方向寻找原点,但是碰到DOG后,立马停住了,没有实验时的减速及脱离DOG停止了,我今天找原因,找了一天,设置都没问题!我保证。最后,我发现以不可思议的问题,我把DOG用一个按钮代替,启动找原点,按住按钮,(模拟此时压住DOG开关)开始开始减速运动,松开按钮,伺服停止,找到原点,和说明书里完全一致,可是我把这按钮重新换成刚才的施耐德滑轮开关(开关确认没问题!)之后,立马问题出现了,找原点碰到DOG,立马停止!!!和现场配线也没问题,我直接把开关接到PLC上了。

怎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大侠们,现身吧!!!

跟开关的电阻有关系吗?我开始怀疑这里了!!!还是台达的东西就这么的不可靠啊??

楼主:
期待大侠的现身!!!

网友A:
改一下输入点的滤波时间试试,或者用滤波器仔细检查输入波形。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滑轮开关,监控一下信号是不是很快的发生过变化

网友C:
检测一下按钮和滑轮开关 在on/off 时输出信号反应快慢是否一致 现在可定不一致

网友D:
检查一下接触后DOG的灵敏度,不行的话给一个上升的脉冲信号,加延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滑轮开关,监控一下信号是不是很快的发生过变化

恩,我专门做了实验,检测不到下降沿的到来,可能很快,快到在一扫描周期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输入点的滤波时间试试,或者用滤波器仔细检查输入波形。

可惜没有示波器,有的话就好说了,换成接近开关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接触后DOG的灵敏度,不行的话给一个上升的脉冲...

台达自动检测X2(DOG)信号,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一下按钮和滑轮开关 在on/off 时输出信号反应...

可能是开关在闭合瞬间状态不稳定,没准PLC检测到下降沿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提示,我把上海中达电通的客服都难倒了,呵呵呵呵呵呵呵。。。。。。

   然后人家和他们PLC的研发人员进行了一番沟通,给我的答案是,可能在滑轮开关导通瞬间不稳态时感测到了下降沿的到来........ 说了得用接近开关做DOG,就没事了,的确如此,试过了,但是接近开关会因伺服速度不同,引起重复定位精度变低。同意吗????

      这个不稳态低电位,PLC竟然扫描不到,短于一个扫描周期,尽然让DRZN指令感测到,难道是高速响应功能?。。。。。微观,瞬间,不好理解,,,,,

    谢谢大家!!!!

网友E:
这个指令可能会使输入点采取脉冲捕捉功能的。但是结论,我认为仍然是开关的问题。我觉得用接近开关比触点行程开关更可靠。

网友F:
日系接近开关可以考虑欧姆龙、基恩士,欧美也不错!

网友G:
肯定是开关的问题,这还用说吗,触点类开关一般只是用在限位上,涉及到定位还是接近开关好点!机械式的开关导通瞬间都会有抖动现象,普通点事看不出来的,因为有滤波。而用作原点回归的时候属于中断输入,是没有做滤波处理的。不信你用高速计数看一下,开关闭合一下计数不一定是1。

网友H:
呵呵,就这么容易怀疑台达的PLC了?就怀疑台达的PLC不可靠了?

1、机械式开关抖动,导致没有离开DOG就发生了下降沿

2、看看接触机械式开关的那块接触板是否足够光滑平整

网友I:
机械式的肯定存在抖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开关的问题,这还用说吗,触点类开关一般只是用在限...

学习了,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就这么容易怀疑台达的PLC了?就怀疑台达的PLC...

网友J:
学习了。开关接触不良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忽略的。

网友K(2014-01-06):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开关的问题,这还用说吗,触点类开关一般只是用在限...

网友L(2014-02-17):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开关的问题,这还用说吗,触点类开关一般只是用在限...

   做单片机的就会有很深的体会了,如果按键没有硬件防抖电路、编写控制程序不采取防抖办法,按键输入的值一般不会是你想要输入的值。

网友M(2014-07-27):
学习了,触点类开关一般只是用在限位上,涉及到定位还是接近开关好点!机械式的开关导通瞬间都会有抖动现象

网友N:
除了考虑微动开关的质量外,也应检查机械机构的稳定性,我就也见过由于不够稳定的执行机构导致微动开关碰撞滑块反复碰撞微动开关的情况。

网友O:
问题是出在,碰到开关,开关有抖动,(时间很短,一般都检测不出来),然后就停止了,

建议用接近开关来做,碰到接近开关减速,离开时候停止。

网友P(2015-05-22):
用接近开关  别用机械式的

网友Q:
开关肯定快速通断过,换个好的接近开关!

网友R:
回原点完成后,在偏移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S(2015-08-29):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jftyy  肯定是开关的问题,这还用...

对,说的不错,玩单片机的影响最深刻,防抖动程序

网友T:
他们的PLC可能有bug

网友U(2018-08-31):
不能用机械开关,要么光电,要么接近传感器,精度要求高的话换精密光电

网友V:
机械开关不可以用在原点回归上吧!只能用来限位或者停止。

网友E:
你这人啊,连问题都还没找到就一句话开始怀疑台达了。能怀疑一下自己吗?

你不喜欢就换掉就是啦。

网友W(2018-10-12):
新手来看看,哈哈,好东西大家来分享

网友X:
想找这方面资料,看合适不合适

网友Y:
谢谢楼主!好好学学一下。以前学的是日系的,不知道西门子的能不能学会。

网友Z(2018-12-01):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触点类开关一般只是用在限位上,涉及到定位还是接...

网友AA:
期待大侠的现身!

网友AB(2019-09-29):
同一个程序导进两台同样型号的plc  一个正方向找原一个负方向找原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