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控制的ACS变频器改森兰变频器

楼主(2013-09-24):
        昨日下班前,接到通知一台堆料机的大车启动不了,去了现场,现场的人正检查外围线路及开关,咱打开控制柜门,发现变频器报2330接地故障,AS800-01-0060的变频器。根据手册提示--电机故障、电缆故障、变频器内部故障;这变频器是一拖2的,带两台15KW的立式电动机。测量电动机绕组对地绝缘、绕组相间绝缘、电缆绝缘均没有问题。拆开电缆,控制,把控制模式由DTC改成标量控制,可以运行正常,一点问题没有;接一个小电动机0.75KW的,运行也正常;怀疑电动机由匝间短路,施工单位借来一个直流电阻测试仪,可拿到现场就坏了。本想拆开电动机负载,重新做电机辨识,可现场电动机是连接在机械负载上的,而且是两边,难度太大,也无法辨识。因生产比较急,活马当死马医,宁愿相信电动机没有问题(特殊电动机现场没有备件)、而是变频器的问题,开始是想拆一台75KW的国产变频器来使用的,可惜驾驶室空间有限,只好从拆来一台30KW的森兰变频器来现场使用。电工拆线之前,拍照留接线端子图,他们在安装的时候,打开IPAD翻看ACS变频器和森兰变频器的手册,现场画控制接线端子改接草图(因字太丑草图不献丑了),整理后如下:

      图纸没画完呢,现场安装人员又发现个问题,制动电阻没法接,这变频器没有DB端子,原变频器皆有制动电阻,而森兰变频器大于15KW以上的变频器需要接制动单元后才能接制动电阻,所以这个制动电阻没地方接了,问咋办,制动电阻不接了,使用的时候正反转切换的时候--停稳后再换方向就不会出问题,同时思考了下--原测试小电动机的时候是22HZ--说明原来的恒速是22HZ,因改的变频器的功率比较小又没有制动单元,弄小点的速度,恒速设为18HZ。

        现场改造期间,因着急居然忘记看ACS变频器的参数设定,而看端子理解,我以为是双速恒定运行,森兰变频器安装完毕后,现场人员才告诉我原来就是一个速度,正反向一样。安装完毕设定完参数,变频器居然不工作,然后改成面板操作,变频器可以启动及运行,说明电动机没问题,只是参数设置或者接线问题,打开变频器面板--发现接的COM端子的线居然脱开了,接好后然后再次启动--居然只能单方向运行,然后再次检查参数,应该是初次的设定是正确的,改为初次的居然还是一个方向能运行,另一个方向不能运行。现场观察继电器状态KA221和KA223是同时动作的,KA222和KA224是同时动作的,说明这个原图纸标注的并不正确,就是大车启动和正反转不是分开的,而是X22:1端子和X22:5同时有信号正转、X22:2端子和X22:6同时有信号反转。观察操作面板参数--不能运行的方向给定值为0 ,而我已经设定了多段速的值为18Hz的。点根烟,翻翻手册,突然想起这变频器是别地使用过的,其中有个逻辑取反参数,没信号输入说明多段速的设定信号通道被屏蔽了,果断检查F4-09参数,果真是设为00010--对应X5X4X3X2X1的参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X1的通道是不起作用的了,改成00011--启动大车,OK,终于可以歇歇了。

网友A:
照片好清楚呀,写的太多,正在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片好清楚呀,写的太多,正在看...

网友C:
紧张的看完啦!思维清晰、准确,现场处理有条不紊,大家风范!

网友D:
走走哥,写的非常详细,谢谢学习了

网友D:
我有几个问题请教:1.速度是只有两个吧?2.报警用的是常闭点吧?3.启动与+24V短接了吧?4.关于ACS变频器已经最终确认坏了麽?是否用于其他电机测试过呢?个人认为有一种预报可能性

网友B:
很精彩,不熟悉的人估计要忙活一两天了。

走走大神出马,问题不算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几个问题请教:1.速度是只有两个吧?2.报警用的是...

       确认是变频器问题了,后面一接上现场的电动机线,就报2330故障。ACS的启动肯定与24V连接了的。

网友E:
关于2330这问题遇到过,估计不是空穴来风,看看这台森兰是否可以长期运行吧,个人感觉电缆有问题

网友F:
问题处理好了吗

网友G:
顶一个。现场电缆经常出问题的,变频器和电机设备的热稳定性不良出问题的也很多。我对森兰不熟悉,不敢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2330这问题遇到过,估计不是空穴来风,看看这台森...

单独带电缆不接电动机,标量控制不报警,运行观察了二十多分钟。森兰只是临时救急使用,否则要全线停产了,所以是临时措施,待备件到后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处理好了吗

当晚就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