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能不能用于污水处理的罗茨风机上

楼主(2013-09-24):
污水处理厂用于氧化沟曝气的罗茨风机30KW,电机额定电流为:56.8A,星三角启动瞬时电流78A左右,三角型运行电流:34A左右。是否可以选择 ABB ACS510 37KW的变频器进行调节?

网友A:
可以使用,选37KW变频正好合适。

网友B(2014-08-03):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选37KW变频正好合适。

网友C(2014-10-11):
可以使用,选37KW变频正好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