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温度控制

楼主(2013-09-24):
大家好:

  请问一下,如何用plc200进行温度控制,我知道相关的有固态继电器,PT100,EM231。可是我不知道硬件怎么接线,软件该怎么编写??有相关的资料给我发一份吧,万分感谢!!!

网友A:
 找一份 200 的温度模拟量的程序看看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过程,还有建议看看电工书

固态继电器的启停是 PLC 输出的 Q 点信号控制,PT100 的温度信号传送以 EM231 模拟的输入端口中!

网友B(2014-01-06):
引用 网友A:
找一份 200 的温度模拟量的程序看看就会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