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与PLC

楼主(2013-09-24):
本人新手,关于传感器接入PLC有一些疑问,请各位多多指教!!!市面上温度传感器测温材料看到的基本是PT100、PT1000、LG-Ni1000、NTC10K等,现需要将这些传感器接到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EM235上,PT100、PT1000、LG-Ni1000、NTC10K如何接到EM235上,是直接接上去还是需要加一个温度变送器,如果加温度变送器,那针对LG-Ni1000、NTC10K可有什么变送器,谢谢!!!

网友A:
拿PT100说,PT100是一个热电阻,随温度变化,阻值也在变化。可是很不巧,EM235不能识别电阻变化信号,所以需要加上一个温度变送器(有的PT100探头集成了变送器,就是那种探头上面有个大头,上面有好几个接线柱),将电阻变化信号转化成电压,或者是电流信号。这是根据不同的变送器类型而定的,需要仔细看一下变送器说明书。

还要提一下就是,换个EM231模块就万事大吉了,不需要变送器了,231可以识别电阻变化信号的,探头线直接压上去就好。

网友B:
学习了,楼主的这个求助帮了我。

网友C:
温度控制有专门的调节器,为什么总有人热衷于使用PLC。PLC做PID调节不是很方便,如果一定要PLC参与,可以采用PID调节器组成温度控制系统,再与PLC通讯。最好不用PLC做温度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温度控制有专门的调节器,为什么总有人热衷于使用PLC。...

 李工说的有道理    不过我估计现在总是感觉用个PLC就算上档次了    就能多要些钱了    而不是考虑经济实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控制有专门的调节器,为什么总有人热衷于使用PLC。...

谢谢李工,刚刚接触这方面,也在慢慢学习慢慢认识当中。我现在有一个NTC10K温度传感器,现在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接到EM235上,也难找到适合变送器,请务必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温度控制有专门的调节器,为什...

 一个唬一个,技术唬老板,老板唬其他老板。动辄“微机控制”,谁都以为“微机控制”就上档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拿PT100说,PT100是一个热电阻,随温度变化,阻...

   学习了,搞到现在听说很多模拟量都什么需要变送器什么 的,但是实际我看我厂里用的很多压力,距离的传感器直接 电流或是电压信号到 PLC 的模块

网友F:
新手,学习了,多谢你们的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拿PT10...

 对呀,很多传感器输出已经经过处理是一个线性的量了,比如0-20MA,0-10V。只有少部分是需要调理板或者变送器什么的。

网友G:
EM231 设置RTD信号不用变送器就ok。别的就加变送器吧!

网友H:
温度控制调节器太土了,操作也不直观,那有模块加触摸屏用起来方便呢,触摸屏上设温度傻子都会,调节器就麻烦了,还要看说明书,都什么时代了,还在用这些温度表的破玩意,电控柜还在用指示灯、按钮、旋钮之类,都是些淘汰货了,一个触摸屏就都搞定了。

网友I(2015-08-01):
对:我现在就是用西门子S7-200PLC的PID温湿度调节做实验,有些问题需要向你请教谢谢 我扣  九四九八要三七五四  希望您添加好友 昨天就遇到问题了 望请教谢谢

网友J(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K(2019-06-04):
引用 网友C:
温度控制有专门的调节器,为什么总有人热衷于使用PLC。PLC做PID调节不是很方便,如果一定要PLC参与,可以采用PID调节器组成温度控制系统,再与PLC通讯。最好不用PLC做温度控制。

李工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只想采集温度传感器的信号,然后显示在显示屏上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用PL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