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能控制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3-09-24):
大家好,本人正处在学习阶段,想问一下三菱PLC能否控制步进电机呢?我的疑问是因为三菱PLC是控正的,而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是用负脉冲信号控制的,也就是永宏PLC,我们平时是接到PU-的DR-的

网友A:
控制步进 伺服是很正常的功能

网友B:
你只要在输出com上接-就可,三菱输出应是npn的啊

网友C:
必须得有啊

网友D:
这个是最基本的能力   如果连这都不具备   如何占领市场

网友E:
三菱有输出正脉冲和负脉冲的(具体选型决定),你选型正确即可

网友F:
可以的!但必须使用T型(晶体管)输出的PLC,此外根据驱动器的发脉冲电压,可能需要串联电阻才能使用;因为控制器的输出电压为DC24V!

网友G:
可以的  COM接24V- 就可以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给我不同的意见,谢谢

网友H:
三菱晶体管输出型PLC控制步进电机很常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最基本的能力   如果连这都不具备   如何占领市场

 谢谢这位大哥指点,因为我刚接触PLC没多久,所以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菱晶体管输出型PLC控制步进电机很常用哦

 谢谢这位大哥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但必须使用T型(晶体管)输出的PLC,此外根据...

 谢谢这们大哥的耐心解答,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是T型的,但不知道是PNP型还是NPN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