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k与三菱plc1s通讯

楼主(2013-09-25):
我第一次用维纶屏,在与三菱plc通讯时,通讯不上,请教大侠;

系统参数设置

名称                  位置              设备类型              接口类型             通讯协议            站号

Loca  HMI         本机              TK6070ih             停用                     N/A                    N/A

MITSUBISHI     本机   MITSUBISHI A1S    COM1  9600,N,7 1     RS232              0

plc  参数设置     COM1  9600,N,7 1     RS232              0

在HMI中 接口类型  为何是:停用。   怎样改变?

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请问你的通讯线是怎么样的?

触摸屏后面有4个拨码开关,应对应说明书进行对应的操作。

网友B:
你点击设置看看能否设置?你选择的屏型号对吗?

网友C:
给你一个参考工程,你参考看一下。本工程已经联机的!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6557_1.shtml

总是回复帖子不能传文件,我真不知道后台接不接受我们的建议

网友D:
  在哪,我也去下来看看,用什么软件打开 ?

网友E:
plc  参数设置     COM1  9600,N,7 1     RS232              0

你用的通讯线是不是RS232的??

网友F:
FX1S的PLC

你选A1S干吗?

楼主:
谢谢大侠关注,米兰说的对,使用老版软件里面没有1s选型,就选A1s 的啦其结果通讯不上,改用新版软件选1s,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