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做追剪控制

楼主(2013-09-25):
有谁做过用三菱fx3u 凸轮做追剪控制,交流一下

网友A:
我觉得它的高出指令好像都不知道用哪个才是?

无法在不确定目的位置下,并且即时修改频率下使用。

网友B:
那1楼认为用什么plc来做合适呢?

网友C:
如果线速度很慢应该也没关系,如果快的话,可能就象狗咬的切口

网友A:
我正在使用200。1200不行,200smart不行。就偏偏200可以。我指用脉冲加方向控制。通讯的另计,那是较高端的控制了。

网友B:
用200有实际工程应用吗,能达到什么指标?

网友D:
用运动控制器,不过价格成本太大

网友B:
有哪些运动控制器可选用

网友A:
由于行业的区别。我的剪设计速度每秒333毫米,实际工作100毫米,切1340毫米的原料,用卷尺测量裁切好的产品,结果个位数只有0和1两个值。

纯200控制,发脉冲控制伺服。

类似的控制模型,在西门子官网论坛上有个电子手轮的程序,有兴趣的可以下载程序自己接线看看反应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使用200。1200不行,200smart不行。...

**********************************************************************

还奇怪了,1200的定位性能比200的要强,你说200行,1200不行?

楼主:
我的要求是实际运行速度每秒400毫米,剪切长度100毫米,而且是个变化量,伺服追切速度是运行速度的3倍,在试验中。谢谢大侠的回复

网友B:
楼上速度是不高,但是剪切长度100太短了,所以实际指标是很高的。fx3u是不行的。

网友A:
那个谁,举例说明一下1200比200强在哪里?我只知道他的频率高一点。

不好意思,你没有签名。

要在不定距离下连续更改频率的话要如何驱动?

每秒钟要切4刀。我想追剪很难做往复运动了。轮切还可以。除非你刀架的质量非常小,惯性小,伺服就有能力加减速。

楼主:
我想把运行速度在降点·,我想试试剪切长度,与运行速度的关联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欢迎大家多交流

网友E(2013-10-28):
我们有追剪,轮切的成熟应用,可以交流一下,加我的QQ270668727,

网友A:
我顶,

想多了解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