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4SS2加法指令无法用问题

楼主(2013-09-25):
台达PLC的型号DVP14SS2,用ISPSsoft软件编程:加法指令ADD编写2个数相加,用X2端口加上升沿脉冲触发,相加的结果会自动恢复到原值(未加之前的值),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上升沿、下降沿时间太短,一般只能用来置位或复位、传送数据!因此建议你:将LDP X2自保并延时200ms断开,然后用线圈来执行ADD指令。

网友B:
单独试一条加法指令或减法指令呢?

网友C(2014-02-08):
单独指令应该可以吧. 我是新手。

网友D:
应该是存储器重复使用了

网友A:
PLC程序是从上往下扫描并执行的,此外DADD与DSUB是32位指令;必须占连续两个数据寄存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下降沿时间太短,一般只能用来置位或复位、传送数...

网友F:
估计存储器重复了 !

网友G(2018-01-10):
谢谢,非常有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下降沿时间太短,一般只能用来置位或复位、传送数...

哦,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单独试一条加法指令或减法指令呢?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