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数据采集的疑问

楼主(2013-09-25):
触摸屏型号是TPC7062KX,设备驱动用的莫迪康modbus RTU,数据采集方式选的按连续地址分块;

现在一界面需要采集与通道40157--40170连接的参数值,必须通过删除某一通道连接的办法将

此段地址分成小于8的块,才能通讯正常,如去掉40153,若通道连接都存在,则通讯状态为3;

开始以为触摸屏一次最多读8个寄存器,可是默认的最大块读字节数是120,这个绰绰有余啊,

实在搞不清为什么,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3-11-13):
楼主这个原因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