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k与三菱plc1s通讯,答复求助所用

楼主(2013-09-25):
TK6070ik与三菱plc1s通讯,答复求助所用

针对人家求助所用

楼主:
还是文件传输失败,气死了

估计网络不行

网友A:
422通讯

连线正确

软件里面选择正确就行了

网友A:
连线正确?

参数设定正确?

网友B:
ding

422通讯

连线正确

软件里面选择正确就行了

网友C(2013-11-10):
这个屏的编程软件怎么找不到啊只有TK6070iH,没有TK6070ik的,各位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