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模块自身输出电和输入点对接

楼主(2013-09-25):
我没有模拟量输出设备,所以突发奇想:将235自身的模拟量输出引出短接在输入端。这样我在程序中给模拟量输出赋值,在输入端经过计算,会得到近似我的赋值。这样可以么。

这样短接对模块不会有影响吧,不会短路吧

网友A:
不会存在短路,只是需要按照接线即可,同时设置好DIP开关,避免量程错误。

网友B:
  将模拟输出的M0端接模拟输入的A-端,将模拟输出的I0(或V0)端接模拟输入的A+与RA(或A+)端,再设置DIP开关为选用的模拟量输出与输入模式即可。这样连接是好用的不会出现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