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触摸屏和安川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25):
我现在用的是你们102A10寸的,和安川变频器通信,频率能给定进去,但是变频器断电后变频器的频率保存不了
它那个说明书上说要将0900H置零,但是再触摸屏上0900H通信不上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断电数据保存变频本身应该要有保存的,如果要用屏上面去保存的话,只能把变频器的参数实时存到HMI断电保存区里面,在HMI的程序里面写开机初始化程序,把HMI断电保存区里面的参数写到变频器里面(变频器需要比较HMI先启动),如有疑问,可以加维控公司的企业QQ800008806,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