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变频器开机启动后出现接地故障

楼主(2013-09-25):
 ls变频器开机启动后出现接地故障 ,电机和线路测量正常,求助哪里故障

网友A:
变頻器控制板或者电流检测出问题

楼主:
谢谢大师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变頻器控制板或者电流检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頻器控制板或者电流检测出问题

 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