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用和安装吸顶灯?

楼主(2013-09-25):
   吸顶灯是直接装在天花板上的一种固定式灯具,供室内一般照明用,与吊灯的作用大致相同。通常,层数较小或有天花板的房间,适宜安装吸顶灯。

   由于吸顶灯的净高度很小,给人一种灯具似乎吸附在天花板上的感觉。层高很小的房间,一般应选用较薄的灯具;层高较大的房间,可选用有一定高度的圆筒式灯具。在大房间内,为了避免产生呆板平淡的气氛,可在天花板上安装大小不一的吸顶灯,使之排列组合成各种图案。

   通常,应尽可能采用向四周都发出光线(即亮侧边)的吸顶灯,给天花板以一定的照明,使人感觉舒适;否则,如果天花板太暗,人进入房间就会有压抑感。然而,由于亮侧边离天花板很近,也不宜采用使四周几乎都透明的灯具。否则,天花板照得太亮,既刺目又冲淡了灯具的形象。一般宜选用半透明亮侧边的吸顶灯具。

   安装吸顶灯时,要将木台固定在混凝土天花板的预埋木砖上或木质天花板上,有时也可将灯具直接固定在天花板上。但应注意,在灯具与木台之间或灯具与天花板之间必须铺垫石棉板等隔热材料,以免灯具烘烤而引起火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灯具与安装面的连接必须稳固可靠,连接处应能够承受相当于灯具重量4倍的重量而不变形(人眼观察)。

网友A:
注意一定要选质量好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一定要选质量好点的。

网友C:
说的是这样,很少有人按规定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