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PLC程序怎么简化

楼主(2013-09-25):
上面的怎么怎么写最简化。VW40是个变量。

网友A:
看不清啊,能大点吗?

楼主:
下面还有好多,太麻烦了,我想应该有简单的程序,但是我想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啊,能大点吗?                 ...

网友:
这里假设VD54对应于VW40=0的情况,VW40左移2位相当于乘以4,然后取VB54的地址,再加上VW40对应的偏移量,得到VW40对应数据的地址,最后从这个地址里取出实数数据

网友:
注意L区域是临时变量,也可以根据需要换成V区或M区的变量

网友:
还有就是如果VW40的数据太大,移位时就可能将有效数据移掉,只要不大于64就可以

网友:
你也可以将VW40中的数据保存到一个双字中,这样范围就可以很大了,当然了,如果是双字就不需要那个整形到双整形的转换了

网友B:
一个类似于c或者vb中的

if   else 逻辑语句。

找出所需的条件和对应的处理即可。

网友:
就是一个数组,根据索引取出数据

楼主:
小弟受教了。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