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9-25):
一台深川2.2KW 变频器,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加装一个接触器,变频器的启动信号由接触器常开点给,故障现象是,接触器吸合后,几秒钟接触器线圈就冒烟,随后便烧断,换一变频器就好了,不知什么原因,望各位同行指点

网友A:
莫名其妙!看接触器线圈电压吧。或是质量问题。

网友B:
变频器是否启用了启动直流制动功能?

网友C:
接触器线圈和变频器输出不在一个回路啊,应该是接触器线圈电源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线圈和变频器输出不在一个回路啊,应该是接触器线圈...

网友E:
线圈烧了,你换变频器?变频器跟接触器线圈有关系么?

网友F:
引用<接触器线圈就冒烟>

毫无疑问这个接触器接在不适当的电压了。

厨房这边一开水龙头,那边的饭就烧糊了。啥回事啊,你告诉我。

看到二楼的时候我也瞬间石化了。

网友G:
变频器不控制接触器吗?上面的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F:
世间上令人不相信的事情是有。但是也别这么大的玩笑也拿来开吗。好歹也说一些令人置信的关系啊。

例如水龙头一开,水溅到电饭锅电路板里,水蒸气蒸发了凝结在线路板上,使得线路板短路了,跳开了也通电,所以饭糊了。然后更换一个水龙头。再烧一锅饭。饭也烧好了。没事了。这是因为你换水龙头的时间,线路板上的水滴蒸发了,不短路了,不用修都好了。

所以一切原因外界看来都归咎于这个水龙头导致饭烧糊了。所以就公布:

引用<厨房这边一开水龙头,那边的饭就烧糊了。>的现象。

网友F:
可是开水龙头的那个人会老实告诉你,“我开水龙头的时候曾经把水溅到饭锅里面了”吗?

我肯定是接线的那个人接错线,然后烧了。之后换了个变频器之后发现自己刚才接错线了。然后改好了。然后通电……当然没问题啦。你在后面看,只看见他换了个变频器之后真的好了。然后你就把你所看见的东西如实向上汇报了。

这些伎俩我当维修的时候我自己都用过啦。

网友H:
接触器线圈的控制电源从哪取的?

网友I:
1, 排除你的接线错误问题

2,你的变频器输出与接触器的线圈有连接不?

3,你的接线器线圈的启动电源是哪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