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25):
我现在用的是维控10寸的触摸屏,和安川变频器通信,频率能给定进去,但是变频器断电后变频器的频率保存不了
它那个说明书上说要将0900H置零,但是再触摸屏上0900H通信不上是怎么回事?是触摸屏不行还是变频器软件的问题,如果都不是该怎样设置?

网友A:
你好,频率不保存有可能是PLC的D寄存区选的不对,选断电保存的。

网友B:
触摸屏的寄存器设置不对,设置能保存的就好了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既然频率可以给定进去,则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还是和触摸屏的设定有关,请联系触摸屏公司。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频率不保存有可能是PLC的D寄存区选的不对,选断...

 你好。我用的是触摸屏直接和变频器通信。是变频器断电后不能保存频率。原来国产的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既然频率可以给定进...

 触摸屏能给定进去说明触摸屏没有问题,我原来用国产的变频器就可以保存。是变频器断电后变频器的频率自己不能保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烦请确认寄存器有那么大容量吗?

   安川内部是可以的进行保存的。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