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帮忙简化下面的程序

楼主(2013-09-25):
如果只有这几个到是好说,但是后面有好几十啊,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每次的数据都不一样?

好像不是太好简化;

网友B:
        用指针、循环指令

网友C:
movd &vb58 ac1

vw40 -1=ac2

ac2×4=ac2

ac1+ac2=ac1

movw *ac1 vd584

网友B:
主程序

调用子程序

网友B:
              贴上子程序符号表

网友D:
编个程序供参考:

   说明:网络1进行初始化:将VD58的地址,为数据区的首址存入VD30中,再将VW36=0(即使VD36的高字存储器清零)

  网络2:进行数据传递:先将VW40的值减1,再乘4,其积与VD30相加,送入VD44里,再将以VD44的值为指针地址的存储器的内容送入VD584。由于使用SM0.0常开触点进行数据传递,故只用网络2一段指令就可完成将不同VW40值对应的数据送入VD584中。

  如VW40=1时,VW38=(VW40-1)×4=0 故VD44=VD30+VD36=VD30,其指针地址仍为VD30的内容,即:VD58+0=VD58。执行MOVR   *VD44, VD584运算,即将VD58-->VD584。

  如VW40=3时,VW38=(VW40-1)×4=8 故VD44=VD30+VD36,其指针地址为VD30的内容+8,即:VD(58+8)=VD66。执行MOVR   *VD44, VD584运算,即将VD66-->VD584。

网友:
这里假设VD54对应于VW40=0的情况,VW40左移2位相当于乘以4,然后取VB54的地址,再加上VW40对应的偏移量,得到VW40对应数据的地址,最后从这个地址里取出实数数据

楼主:
谢谢,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E:
留个记号,留作以后参考!

网友F: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了。留作以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