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与S7 200和smart1000IE通讯

楼主(2013-09-25):
我用自己做的通讯线连接屏和PLC,屏和PLC可以通讯,也都可以下载。PLC上是一个带编程口的DP插头,想一边连接屏,一边用笔记本对PLC进行监控,但提示设备上只能一个主站不能通讯,PLC编程软件中的PG/PC接口设置也改为PPI高级和多主站网络这个选项也没用。请问还有其他什么办法或什么地方还需要设置的。PLC是226CN的一个编程口用在和变频器USS通讯了。

网友A:
用西门子原装的多主站电缆即可解决

网友B:
200PLC通讯口支持多个连接,不过不能用多个PPI,用OPC可以

楼主:
对: 毕庆民 200PLC通讯口支持多个连接,不过不能用多个PPI,... 你好,用OPC协议还要安装其他的硬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