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口诀解释100条

楼主(2013-09-25):
电工口诀及解释100条

本口诀简述了常用的电工技术理论、数据、施工操作规程、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等。之所以叫电工口诀——是因为受到诗歌容易流传和记忆的启发。口诀中的文字基本具有工整、简练、流畅、合辙压韵的特点,因此可使本来枯燥的电工理论和数据等变得好记。
这100条口诀只是抛砖引玉,更多的是希望广大同行们能够发表一些在实践中的心得与见解,搜集实际工作中使用的类似口诀,以便使其更加丰富和实用。分10篇发布。
电工口诀(一)简便估算导线载流量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温度八九折,铜材升级算.
解释:10mm2以下的铝导线载流量按5A/平方毫米计算;100mm2以上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A/平方毫米计算;2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4A/平方毫米计算;3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3A/平方毫米计算;70mm2、9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5A/平方毫米计算;"铜材升级算":例如计算120mm2的铜导线载流量,可以选用150mm2的铝导线,求铝导线的载流量;受温度影响,最后还要乘以0.8或0.9(依地理位置).
电工口诀(二)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说明: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
口诀: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例子:视在电流I=视在功率S/1.732﹡10KV=1000KVA/1.732﹡10KV=57.736A
估算I=1000KVA/10KV﹡6/10=60A
电工口诀(三)已知变压器容量,速算其一、二次保护熔断体(俗称保险丝)的电流值
口诀:配变高压熔断体,容量电压相比求。
    配变低压熔断体,容量乘9除以5

楼主:
电工口诀(四)已知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额定电流
口诀: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已知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1KW÷0.22KV*0.76≈1A
已知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4KW÷3KV*0.76≈1A
注: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口诀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
电工口诀(五)测知电力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求算其所载负荷容量
已知配变二次压,测得电流求千瓦。
电压等级四百伏,一安零点六千瓦。
电压等级三千伏,一安四点五千瓦。
电压等级六千伏,一安整数九千瓦。
电压等级十千伏,一安一十五千瓦。
电压等级三万五,一安五十五千瓦。
电工口诀(六)已知小型380V三相笼型电动机容量,求其供电设备最小容量、负荷开关、保护熔体电流值
直接起动电动机,容量不超十千瓦;
      六倍千瓦选开关,五倍千瓦配熔体。
      供电设备千伏安,需大三倍千瓦数。
   说明:口诀所述的电动机,是小型380V鼠笼型三相电动机,电动机起动电流很大,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用负荷开关直接起动的电动机容量最大不应超过10kW,一般以4.5kW以下为宜,且开启式负荷开关(胶盖瓷底隔离开关)一般用于5.5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封闭式负荷开关(铁壳开关)一般用10kW以下的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负荷开关均由简易隔离开关闸刀和熔断器或熔体组成,选择额定功率的6倍开关为宜;为了避免电动机起动时的大电流,应当选择额定功率的5倍的熔断器为宜,即额定电流(A);作短路保护的熔体额定电流(A)。最后还要选择适当的电源,电源的输出功率应不小于3倍的额定功率。
电工口诀(七)测知无铭牌380V单相焊接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求算其额定容量
口诀: 三百八焊机容量,空载电流乘以五。
    单相交流焊接变压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用途的降压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相比,其基本工作原理大致相同。为满足焊接工艺的要求,焊接变压器在短路状态下工作,要求在焊接时具有一定的引弧电压。当焊接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急剧下降。根据P=UI(功率一定,电压与电流成反比)。当电压降到零时(即二次侧短路),二次侧电流也不致过大等等,即焊接变压器具有陡降的外特性,焊接变压器的陡降外特性是靠电抗线圈产生的压降而获得的。(http://www.diangon.com版权所有)空载时,由于无焊接电流通过,电抗线圈不产生压降,此时空载电压等于二次电压,也就是说焊接变压器空载时与普通变压器空载时相同。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一般约为额定电流的6%~8%(国家规定空载电流不应大于额定电流的10%)。
电工口诀(八)判断交流电与直流电流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说明:判别交、直流电时,最好在“两电”之间作比较,这样就很明显。测交流电时氖管两端同时发亮,测直流电时氖管里只有一端极发亮。
电工口诀(九)巧用电笔进行低压核相
判断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支笔,
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要线,
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
说明:此项测试时,切记两脚与地必须绝缘。因为我国大部分是380/220V供电,且变压器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所以做测试时,人体与大地之间一定要绝缘,避免构成回路,以免误判断;测试时,两笔亮与不亮显示一样,故只看一支则可。
电工口诀(十)巧用电笔判断直流电正负极
    电笔判断正负极,观察氖管要心细,
    前端明亮是负极,后端明亮为正极。
说明:氖管的前端指验电笔笔尖一端,氖管后端指手握的一端,前端明亮为负极,反之为正极。测试时要注意:电源电压为110V及以上;若人与大地绝缘,一只手摸电源任一极,另一只手持测电笔,电笔金属头触及被测电源另一极,氖管前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负极;若是氖管的后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正极,这是根据直流单向流动和电子由负极向正极流动的原理。
电工口诀(十一)巧用电笔判断直流电源有无接地,正负极接地的区别
变电所直流系数,电笔触及不发亮;
               若亮靠近笔尖端,正极有接地故障;
               若亮靠近手指端,接地故障在负极。
说明: 发电厂和变电所的直流系数,是对地绝缘的,人站在地上,用验电笔去触及正极或负极,氖管是不应当发亮的,如果发亮,则说明直流系统有接地现象;如果发亮的部位在靠近笔尖的一端,则是正极接地;如果发亮的部位在靠近手指的一端,则是负极接地。
电工口诀(十二)巧用电笔判断

楼主:
380/220V三相三线制供电线路相线接地故障
星形接法三相线,电笔触及两根亮,
剩余一根亮度弱,该相导线已接地;
若是几乎不见亮, 金属接地的故障。
说明: 电力变压器的二次侧一般都接成Y形,在中性点不接地的三相三线制系统中,用验电笔触及三根相线时,有两根通常稍亮,而另一根上的亮度要弱一些,则表示这根亮度弱的相线有接地现象,但还不太严重;如果两根很亮,而剩余一根几乎看不见亮,则是这根相线有金属接地故障。
电工口诀(十三)----对电动机配线的口诀
口诀: 2.5 加三,4 加四 ; 6 后加六,25  五 ;120 导线,配百数
说明此口诀是对三相380 伏电动机配线的。导线为铝芯绝缘线(或塑料线)穿管敷设。
    先要了解一般电动机容量(千瓦)的排列:
    0.8 1.1 1.5  2.2 3 4 5.5 7.5 1O 13 17 22 30 40 55 75 100
    “2.5 加三”,表示2.5 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2.5 加三”千瓦的电动机,即最大可配备5.5 千瓦的电动机。
    “4 加四”,是4 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4 加四”千瓦的电动机。即最大可配8 千瓦( 产品只有相近的7.5 千瓦)的电动机。
    “6 后加六”是说从6 平方毫米开始,及以后都能配“加大六”千瓦的电动机。即6 平方毫米可配12 千瓦,10 平方毫米可配16 千瓦,16 平方毫米可配22 千瓦。
    “25  五”,是说从25 平方毫米开始,加数由六改变为五了。即25 平方毫米可配30 千瓦,35 平方毫米可配40 千瓦,50 平方毫米可配55 千瓦,70 平方毫米可配75 千瓦。
    “1 2 0 导线配百数”( 读“百二导线配百数”) 是说电动机大到100 千瓦。导线截面便不是以“加大”的关系来配电动机,而是120 平方毫米的导线反而只能配100 千瓦的电动机了。
电工口诀(十四)----按功率计算电流
口诀: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4 . 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解释: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V 三相时(功率0.8 左右),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约为2 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倍”( 乘2)就是电流(安)。这电流也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电热是指用电阻加热的电阻炉等。三相380 伏的电热设备,每千瓦的电流为1.5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半”(乘1.5),就是电流(安);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一条接相线而另一条接零线的(如照明设备)为单相220伏用电设备。这种设备的功率大多为1KW,因此,口诀便直接说明“单相(每)千瓦4.5 安”。计算时, 只要“将千瓦数乘4.5”就是电流, 安。同上面一样,它适用于所有以千瓦为单位的单相220伏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及照明设备,而且也适用于220 伏的直流;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都接到相线上,习惯上称为单相380伏用电设备(实际是接在两相线上)。这种设备当以千瓦为单位时,功率大多为1KW,口诀也直接说明“单相380,电流两安半”。它也包括以千瓦为单位的380伏单相设备。计算时只要“将千瓦乘2.5就是电流(安)。
电工口诀(十五)-----导体电阻率
导体材料电阻率,欧姆毫方每一米,
长1米,截面积1平方毫米导体的电阻值,摄氏温度为20,
铜铝铁碳依次排,从小到大不用愁。
扩大万倍来记数,铜的最小一七五,
铝的数值二八三,整整一千纯铁数,
碳的数值算最大,足足十万无零头。
电工口诀(十六)-----通电直导线和螺线管产生的磁场方向和电流方向
               导体通电生磁场,右手判断其方向,
               伸手握住直导线,拇指指向流方向,
               四指握成一个圈,指尖指向磁方向。
               通电导线螺线管,形成磁场有南北,
               南极S北极N,       进行判断很简单,
               右手握住螺线管,电流方向四指尖,
               拇指一端即N极, 你说方便不方便。
电工口诀(十七)-----阻抗、电抗、感抗、容抗的关系
             电感阻流叫感抗,电容阻流叫容抗,

楼主:
电感、电容相串联,感抗、容抗合电抗,
             电阻、电感、电容相串联,电阻、电抗合阻抗,
             三者各自为一边,依次排列勾、股、弦,
             勾股定理可利用,已知两边求一边。
电工口诀(十八)-----电容串并联的有关计算
电容串联值下降,相当板距在加长,
各容倒数再求和,再求倒数总容量。
电容并联值增加,相当板面在增大,
并后容量很好求,各容数值来相加。
想起电阻串并联,电容计算正相反,
电容串联电阻并,电容并联电阻串。
说明:两个或两个以上电容器串联时,相当于绝缘距离加长,因为只有最靠两边的两块极板起作用,又因电容和距离成反比,距离增加,电容下降;两个或两个以上电容器并联时,相当于极板的面积增大了,又因电容和面积成正比,面积增加,电容增大。
电工口诀(十九)-----感性负载电路中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关系
电源一通电压时,电流一时难通达,
切断电源电压断,电流一时难切断,
上述比喻较通俗,电压在前流在后,
两者相差电角度,最大数值九十度。
电工口诀(二十)-----三相电源中线电流、相电流和线电压、相电压的定义
            口诀:三相电压分相、线,火零为相,火火线,
                 三相电流分相、线,绕组为相,火线线。
对于三相电源,输出电压和电流都有相和线之分,分别叫“相电压”,“线电压”,“相电流”,“线电流”。相电压是指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相电流是指流过每一相绕组的电流,线电流是流过每一条火线的电流。
电工口诀(二十一)三相平衡负载两种接法中的线电压和相电压,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
电压加在三相端,相压线压咋判断?
负载电压为相压,两电源端压为线。
角接相压等线压,星接相差根号三。
电压加在三相端,相流线流咋判断?
负载电流为相流,电源线内流为线。
星接线流等相流,角接相差根号三。
解释:当我们画出简单的示意图,就不难看出角接实际上就是两个电阻并联(把两个电阻串联看成为一个总电阻),根据并联电路的特点,相电压等于线电压;当接法为星接时,就可以看成是两个电阻串联(把其中两个并联电阻看成一个总电阻),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只要记住线大于相,因为相电流、相电压均为负载的电流与电压,线电流、线电压为电源两侧的电流与电压。
电工口诀(二十二)-----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常用电压用系数,容乘系数得电流,
额定电压四百伏,系数一点四四五,
额定电压六千伏,系数零点零九六,
额定电压一万伏,系数刚好点零六。
注解:可直接用变压器容量乘以对应的系数,即可得出对应电压等级侧的额定电流。
电工口诀(二十三)-----根据变压器额定容量和额定电压选配一、二次熔断器的熔体电流值
配变两侧熔体流,根据容量简单求,
容量单位千伏安,电压单位用千伏。
高压容量除电压,低压乘以一点八,
得出电流单位安,再靠等级减或加。
举例:三相电力变压器额定容量为315KVA,高压端的额定电压为6KV,低压端的额定电压为400V;
高压侧熔体的额定电流为(315÷6)A=52.5A;低压侧熔体的额定电流为(315×1.8)A=567A
注:选择熔断器的规格,应根据计算值与熔体电流规的差值来决定。
电工口诀(二十四)-----根据变压器额定电流选配一、二次熔断器的熔体电流值
配变两侧熔体流,额定电流数倍求,
高压一侧值较大,不同容量不同数。
容量一百及以下,二至三倍额流数,
一百以上要减少,倍数二至一点五,
高压最小有规定,不能小于三安流,
低压不分容量值,一律等于额定值。
电工口诀(二十五)-----配电变压器的安装要求
距地最少两米五,落地安装设围障,
障高最少一米八,离开配变点八强,
若是经济能允许,采用箱式更妥当,
除非临时有用途,不宜露天地上放,
室内安装要通风,周围通道要适当。
电工口诀(二十六)-----对配电变压器供电电压质量的规定
供电电压有保障,设备运行才正常
  高低偏差有规定, 电压高低不一样,
  线间电压正负七,负十正七压为相,
  如果要求较特殊,供需双方来商量。
注解:我国低压供电系统中,线电压为380V,允许偏差±7﹪,即353.4~406.6V;相电压为220V,允许偏差-10﹪~+7﹪,即198~235.4V。
电工口诀(二十七)-----变压器的绝缘绕组检测
   变配运行保安全,测量绝缘查隐患。
                  测量使用兆欧表,根据电压把表选。
                  超过三五两千五,十千以下用一千。
                  仪表E端应接地,污染严重加G端。
                  未测绕组和元件,可靠接地保安全。
                  手摇转速一百二,测后放电再拆线。
注解:对于35KV及以上的变压器应使用2500V的兆欧表;10KV及以下的变压器应使用1000V的兆欧表,L端接变压器的绕组,E端接地。
电工口诀(二十八)-----两台变压器的并列运行
并列两台变压器,四个条件要备齐;
接线组别要相同,要有相同变压比;
阻抗电压要一致,相互连接同相序;
容量相差不宜多,最好不超三比一。
电工口诀(二十九)-----配电变压器熔丝熔断的原因
高压熔丝若熔断,六个原因来判断。
熔丝规格选的小;质劣受损难承担;
高压引线有短路;内部绝缘被击穿;
雷电冲击遭破坏;套管破裂或击穿。
低压熔丝若熔断,五个原因来判断。
熔丝规格选的小;质劣受损难承担;
负荷过大时间长;绕组绝缘被击穿;
输电线路出故障,对地短路或相间。
电工口诀(三十)-----交流电焊机空载耗损的估算值
  三百八十电焊机,空损瓦数可估计。
                    若知容量伏安数,除以五十就可以。
                    容量单位千伏安,改乘二十来计算。
                    若知空载安培数,扩大百倍及可以。
例:已知某单相380V交流电焊机的额定容量为3KVA,空载电流为0.6安,求其空载耗损?

楼主:
 P=(3000VA÷50)W=60W
                     P=(3KVA×20)W=60W
                     P=

(0.6A×100)W=60W
电工口诀(三十一)-----仪用电流互感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仪用电流互感器,实际是台变压器。
                  常用低压变高压,电流刚好成反比。
                  配接仪表测大流,电度计量也必须。
                  仪表显示成变比,得出数值为实际。
                  二次两端接仪表,K1、K2来标记。
                  额定电流五安培,配用仪表要注意。
                  两端不可呈开路,不要串联熔断器。
                  防止触电保安全,铁心、K2要接地。
                  一次串入电路中,L1、2来标记。
                  1进2出去负载, 三相测量是必须。
                  常用测量一变比,使用单比互感器。
                  本身只设二次线,测量线路即为一。
电工口诀(三十三)-----同杆架设高低线路时,高、低压横担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
                  同杆电压有高低,确保两者垂直距,
                  直线电杆一米二,分支转角保一米。
电工口诀(三十四)-----水泥电竿的埋设深度
电竿埋深怎样求?竿的长度除以六,
            特殊情况可加减,最浅应保一米五,
            竿高八米一米五,递增点一依次走,
            十三米竿整两米,十八最浅两米六,
            十五米竿两米三,以上数据要熟记。
电工口诀(三十五)-----拉线的强度设计安全系数及最小规格
             拉线强度要保险,强度系数来保全。
             镀锌钢绞整两倍,镀锌铁线两倍半。
             最小截面也要保,二十五方钢绞线。
             单根直径四毫米,三根一股锌铁线。
电工口诀(三十六)------对接户线、进户线档距、最小截面、最小线见距离的规定
接户档距怎样算?二十五米是一关。
超过二五怎么办?设立中间接户杆。
总长不超五十米,过长使用不安全。
使用寿命要保证,耐气候型绝缘线。
线规要按供电算,最小截面防拉断。
电杆引下档距十,沿墙敷设六米算。
铝线最细四平方,二点五方是铜线。
档距十至二十五,铝六铜四最细线。
室外接户进户线,线间距离怎样算?
沿墙敷设点一米,零点一五自电杆。
电工口诀(三十七)------低压三相四线制架空线的相序排列顺序
低压三相四线制,水平排列成一字。
面对来线方向看,从左到右有顺序。
A、B、N、C依次排,N线可能比较细。
N线放置一原则,靠近电杆或墙体
电工口诀(三十八)------架空导线载流量的估算和选择
架空裸线铝绞线,强度载流两安全。
最小截面十六方,安全载流可估算。
已知截面乘倍数,截面毫方电流安。
十六平方六点五,二五以上分档算。
七十以下各一档,九五以上两两算。
截面二五倍数五,以上点五依次减。
若用铜线上一档,温度高时九折算。

电工口诀(三十九)------高压10KV线路电压损失(%)估算
架空铝线十千伏,电压损失百分数。
输距电流积六折,再被导线截面除。
输距千米电流安,截面毫方记清楚。
举例:
现有一条长度为10km的高压10KV输电线路,所用导线为50mm2钢芯铝绞线。求出电流为30A时的线路电压损失。
U%=(0.6﹡10﹡30)/50=3.6%
电工口诀(四十)------低压线路电压损失(﹪)计算
铝线压损有多少?五个数值准备好。
线路长度、截面积,电流、电压、功因角。
电阻负载为基值,感性负载再提高。
线长乘流除截面,单位米、安、平方毫。
所得结果乘系数,要分电压和相数。
三百八三相为十二,二百二单相二十六。
功率因数零点八,根据截面把数加。
十方以下可忽略,以上依次再增加。
两种规格为一组,每组点二依次加。
以上算法为铝线,铜线数值好计算。
铝线数值打六折,两种导线同粗细。
对于三相四线制的低压380/220V供电线路:U﹪=12IL/S
对于单相的低压220V供电线路:U﹪=26IL/S
铜的电阻率近似为铝的60﹪
电工口诀(四十)------低压线路电压损失(﹪)计算
铝线压损有多少?五个数值准备好。
线路长度、截面积,电流、电压、功因角。
电阻负载为基值,感性负载再提高。
线长乘流除截面,单位米、安、平方毫。
所得结果乘系数,要分电压和相数。
三百八三相为十二,二百二单相二十六。
功率因数零点八,根据截面把数加。
十方以下可忽略,以上依次再增加。
两种规格为一组,每组点二依次加。
以上算法为铝线,铜线数值好计算。
铝线数值打六折,两种导线同粗细。
对于三相四线制的低压380/220V供电线路:U﹪=12IL/S

楼主:
对于单相的低压220V供电线路:U﹪=26IL/S
铜的电阻率近似为铝的60﹪
电工口诀(四十一)------三相四线制供电时中性线(零线)最小截面的规定
零线截面看相线,七零三五为界限;
七零为铝三五铜,小于相等大一半。
解释:零线的最小截面面积要根据同电路相线的数值来决定,以相线截面为铝线70mm2和铜绞线35mm2为界限。在界限以下时,零线截面与相线相同;在界限以上时,可取相线截面积的一半。
电工口诀(四十二)------低压(220/380V)架空线路正常负荷电流的近似值
低压架空铝绞线,负荷电流近似算。
二十五方为一百,一档增加五十安。
若用最小十六方,八十左右较核算。
电工口诀(四十三)------380/220V低压架空线路导线截面的估算
低压架空用铝线,导线截面怎么选?
输电负荷乘距离,再乘系数算一算。
三相负荷系数四,单相乘八再乘三。
抗拉抗风保运行,十六以下不能选。
若用铜线来输电,铝线数值六折算。
输电负荷(单位:KW,对于三相输电线路,应为三相的总功率,即额定功率)与输电距离(单位:KM)的乘积叫做“负荷距”。对于三相四线制线路,每根相线的截面积不小于四倍负荷距;对于单相电路,每根相线的截面积不小于二十四倍负荷距。
电工口诀(四十四)------地埋导线的允许载流量
地埋导线保安全,载流数值要有限。
截面四至九十五,截面倍数粗略算。
四个平方按八倍,每增一级一倍减。
二五、三五均四倍,五十、七十倍数三。
最大截面九十五,数值最小两倍半。
土壤温度二十五,不是二五要折算。
摄氏五度增两成,四十五度七折算。

电工口诀(四十五)------配电屏中装置三相四线制交流电源母线的相序排列顺序
配电屏内排母线,A、B、C、N咋判断?,
面对门前定方向,上下左右后和前。
A、B、C、N依次排,先A后N不可乱。
水平排列左、中、右,N线放在最右边。
垂直排列上、中、下,N线放在最下面。
前后排列远、中、近,N线放在最近前。
电工口诀(四十六)------单相电源插座接线的规定
               单相插座有多种,常分两孔和三孔。
               两孔并排分左右,三孔组成品字形。
               接线孔旁标字母,L为火N为零。
               三孔之中还有E,表示接地在正中。
               面对插座定方向,各孔接线有规定。
               左接零线右接火,保护地线接正中。
电工口诀(四十七)------漏电保护器的选择
选择漏电保护器,供电方式为第一。
单相电源二百二,二线二级或单级。
三相三线三百八,选用***保护器。
三相四线三百八,四线***或四级。
“级”表示开关触点
“线”表示进、出线
电工口诀(四十八)------灯泡不亮的原因查找办法
灯泡不亮叫人烦,常见原因灯丝断。
透明灯泡看得着,否则可用电笔验。
合上开关点两端,都不发亮火线断。
一亮一灭灯丝断,两端都亮断零线。
电工口诀(四十九)------埋地导线埋设前的断芯检查和断点确定方法
             地埋导线埋设前,有无断芯盘盘检。
             检查使用兆欧表,L一端接导线,
             导线另端放水中,仪表E端照此办,
             慢慢摇动兆欧表,针不到零是断线。
             查找断点在何处,使用仪器DG3,
             单相交流接一头,仪器贴附地埋线,
             从头到尾慢移动,仪灯发光线未断,
             若是仪器灯熄灭,此处就是断线点。
电工口诀(五十)------低压验电笔判断交流单相电路故障的方法
             交流验电用电笔,亮为火线不亮地。
             电路故障可检查,通电测量火和地。
             亮灭正常查设备,电路断开不可疑。
             若是两端都不亮,电源火线已脱离。
             若是两端都发亮,零线断裂或脱离。
电工口诀(五十一)------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的方法
            测量之前先调零,量程选择要适中。
            确定电路正负极,并联接线要搞清。
            黑色表笔接负极,红色表笔要接正。
            若是表针反向转,接线正负反极性。
电工口诀(五十二)------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直流电流的方法
            测量之前先调零,量程选择要适中。
            确定电路正负极,串联接线要搞清。
            黑色表笔接负极,红色表笔要接正。
            若是表针反向转,接线正负反极性。
电工口诀(五十三)------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导体直流电阻的方法
           测量电阻选量程,选完量程再调零。
           两笔短路看表针,不在零位要调整。
           旋动欧姆调零钮,表针到零才算成。

楼主:
旋钮到底仍有数,更换电池再调整。
           接触一定要良好,阻大两手要悬空。
           测量数值保准确,表针最好在格中。
           测量完毕关电源,旋钮旋到电压中。
电工口诀(五十四)------用指针式万用表判断电容器的好坏
            电容好坏粗判断,万用电表可承担。
            使用电阻乘K档,表笔各接一极端。
            表针摆到接近零,然后慢慢往回返。
            到达某处停下来,返回越多越健康。
            到零不动有短路,返回较少有漏电。
            开始测量表不走,电容内部线路断。
电工口诀(五十五)------用充、放电法判断电容器的好坏
            电容好坏粗判断,充放电法可承担。
            电容两端接直流,少许时间就掐断。
            导体点接两个极,有无火花注意看,
            有火为好无火坏,同种火大更饱满。
电工口诀(五十六)------交流钳型电流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交流钳型电流表,电流检测离不了。
             安全使用防触电,绝缘手套要戴好。
             不可测量裸导线,量程选择很重要。
             导线位居口中心,测量数值最可靠。
             钳口只容一相线,多芯电缆测不了。
电工口诀(五十七)------低压单相电能表的选择(上)
             单相交流电能表,计量用电不可无。
             显示数值千瓦时,百姓俗称它为度。
             计算用电总电流,千瓦总数乘以五。
             选择电表电流值,千瓦两倍可满足。
电工口诀(五十八)------低压单相电能表的选择(下)
            标注电流有两个,括号内外各一数。
            外小内大成倍数,两倍四倍都会有。
            外部称为标定值,内部称为过流值。
            正常使用标定值,过流使用要有度。
电工口诀(五十九)------通过电流互感器与电源相接的单相低压电能表接线方法
             电流超过表数值,加接TA才能使。
             L1、2接电路,流过电流实际值。
             K1、K2接电表,1进3出5安值。
             2孔进入电压线,连接拆开小片端。
             另端连接L1,零线进出4、5端。
电工口诀(六十)------三相三线制三相低压电能表直接接线方法
             三相动力三相线,三相电表计用电。
             接线端口有六个,三个双来三个单。
             单号依次接电源,双号连接输出线。
            一二、三四、五和六,各为一相不可乱。
            一、五两处小连片,保持原状莫拆断。
电工口诀(六十一)------三相四线制供电时低压电能表直接接线方法
              三相四线计用电,三相电表直接连。
              面对电表左到右,总共八个接线眼。
              前面三对接火线,7、8用于接零线。
              1、2A相3、4B, 5、6两端C连接。
              1、3、5旁小连片,保持原状莫拆断。
电工口诀(六十二)------埋地导线与其他地下工程设施相互交叉,平行时,其最小距离的规定
其他管线同埋地,平行交叉最小距。
水管通讯电力线,统统都是点五米 交叉可为点二五,穿管保护板隔离。
电工口诀(六十三)------电动机额定转距的计算方法
             额定转距怎样求?容量千瓦除转速。
             单位使用公斤米,再乘常数九七五。
             单位使用牛顿米,乘十再乘九五五。
电工口诀(六十四)------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线电流的精确计算
              三相电机求电流,要知以下四个数。
              电压、容量和效率,还有一个功因数。
              容量瓦数做分子,其余相乘做分母。
              还有一个根号三,放在分母最前头。

楼主:
-

容量电压具体值,铭牌上面都会有。              功率因数和效率,找到样本才能求。电工口诀(六十五)------直接起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开关、熔断器的电流规格及电源容量最小值电机满压直接起,铭牌电流五至七。容量不超十千瓦,否则设备撑不起。直接起动配开关,六倍千瓦单位安。五倍千瓦配熔体,三倍千瓦配电源。注解:用于满压直接起动的供电线路开关,其主触点的通断电流能力(即开关的电流规格),应不小于被控电动机额定电流的3倍,其额定电流约等于按千瓦给出的额定功率值的2倍(1KW相当2A),之所以开关要选6倍;保险亦如此。电工口诀(六十六)------确定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用的接触器规格                    电机供电接触器,规格使用电流计。

楼主:
最小等于电机流,两倍容量也可求。
                    反复起动正反转,增加一级才安全。
电工口诀(六十七)------小型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外接起动电阻分段要求
                 要想起动较平缓,起动电阻要分段。
                 通电开始值最大,随着加速分段减。
                 开关闭合切下级,每次剩余前一半。
                 一般设置三、四级,起动完成全切断。
电工口诀(六十八)------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星—角减压起动时电流和转矩的计算
作者:FAN  来源:DO  点击数:215 <此处内容被屏蔽>字:大 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电机起动加满压,瞬间电流将很大。
                            五至七倍额定流,电源配电都害怕。
                            简单方法星三角,电流变小靠减压。
                            转矩随流同下降,三分之一的满压。
电工口诀(六十九)------根据电动机的容量确定星---角减压起动转换时间和热元件的整定电流
                       电机起动星三角,转换时间整定好。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机起动星三角,过热电流整定好。
                       容量乘八除以七,电流为相要牢记。
电工口诀(七十)------单台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因数补偿
                       小型微型电动机,功率因数都很低。
                       满载最大点八五,空载不足零点一。
                       电源不能充分用,线路损耗更可惜。
                       减少损耗接电容,灵活方便也经济。
                       已知电机千瓦数,除三除二得两数。
                       两数之间千乏值,即为补偿电容数。
                       若知空载视在功,该数九折配电容。
电工口诀(七十一)------小型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外接起动电阻的配置计算
                    绕线转子异步机,起动性能最优异。
                    电流虽小转矩大,要靠外接电阻器。
                    要想性能最理想,外接电阻要适当。
                    该项阻值怎样算,首先要把铭牌看。
                    转子电压除电流,其商再除根号三。
电工口诀(七十二)------单值电容单相电动机不起动的原因和确定方法
                   单值电容电动机,通电不转要分析。
                    细听电机有声响,四种原因有其一。
                    主辅绕组有断路,电源电压过于低。
                    负载过重拖不动,常见损坏电容器。
                    确定方法不难算,电容起动同一理。
电工口诀(七十三)------当电压和频率为额定值时,三相空载电流的正常范围
             电机空载加满压,频率额定无偏差。
             若知容量和极数,电流范围能回答。
             假设额定为一百,空流二五至六八。
             容量大的空流小,极数多的空流大。

楼主:
两极最大为四十,较大电机二十八。
             容小极多达七十,容大极多三十八。
电工口诀(七十四)------电容的电容量和常见的电容器
               一个电容两块板,绝缘介质夹中间。
               两端加上一电压,正负电荷站两边。
               板大站的电荷多,两板较远不爱站。
               中间介质是何物,决定多少更关键。
               若将空气定为一,有些物质翻几翻。
电工口诀(七十五)------对变压器防雷接地线的有关要求
               变压运行保安全,防雷保护接地线。
               地线就地自己制,五号角铁八九只。
               两两间距两米整,排成口字或一字。
               打入地下两米五,连接扁铁焊结实。
电工口诀(七十六)------油侵式变压器的维护
             油枕油位高或低,具体数值看油标。
             油标尺度分四份,下一上三为正好。
             偏下可能有漏油,若是偏上温度高。
             颜色浅黄油正常,变暗变黑元件烧。
电工口诀(七十七)------单台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因数补偿
        小型微型电动机,功率因数都很低。
        满载最大点八五,空载不足零点一。
        电源不能充分用,线路损耗更可惜。
        减少损耗接电容,灵活方便也经济。
        已知电机千瓦数,除三除二得两数。
        两数之间千乏值,即为补偿电容数。
        若知空载视在功,该数九折配电容。
电工口诀(七十八)------用并联电容提高感性负载电路功率因数的计算方法(一)
             负载功率除压方,再除三一四得商。
             该商再乘两数差,两数求值按下法。
             先知现有功因数,反角函数求角度。
             求出该角正切值,作为上面第一数。
             再设预想功因数,同样方法求角度。
             也求该角正切值,作为上面第二数。
电工口诀(七十九)------用并联电容提高感性负载电路功率因数的计算方法(二)
               电压伏特功率瓦,得出电容是法拉。
               功率电位用千瓦,电容电位用微法。
               功率乘以正切值,再乘系数看电压。
               单相电压二百二,系数六十五点八。
               系数二十一点二,电压数值三百八。
电工口诀(八十)------测量绝缘电阻的方法和绝缘电阻合格标准
              绝缘合格值多少,热态数值有国标。
              电机电压每千伏,绝缘电阻超一兆。
              冷态测量无标准,经验数值可参考。
              上述标准扩十倍,最少不可低半兆。
              注解:热态不低于0.38兆欧;冷态不低于0.5兆欧
电工口诀(八十一)-----当电压和频率为额定值时三相空载电流的正常范围
               电机空载加满压,频率额定无偏差。
               若知容量和极数,电流范围能回答。
               假设额定为一百,空流二五至六八。
               容量大的空流小,极数多的空流大。
               两极最大为四十,较大电机二十八。
               容小极多达七十,容大极多三十八。
电工口诀(八十二)-----漏电保护器的选择根据——电气设备的漏电保护动作参数
              手持、移动、家电器,家电插座用电器。
              三十毫安动电流,快速动作保护器。
              三十、一百快动器,单台运行电动机。
              多台设备总保护,一百毫安快动器。
电工口诀(八十三)-----三相异步电动机改做异步发电机时所接励磁电容器电容量的计算
             异步电机来发电,并接电容能实现。
             电容接成星或角,两种各有优缺点。
             角接容小耐压高,星接与前正相反。
             空载满载各一组,容量微法各自算。
             电容微法空载数,空载电流乘系数。
             角接一十四点五,星接三倍角接数。
             满载容量要增加,空载倍数粗略求。
             一点二五纯电阻,感性负载二点五。
             满载数值要精确,功率因数容量求。

楼主:
电工口诀(八十四)-----确定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用的接触器规格
              电机供电接触器,规格使用电流计。
              最小等于电机流,两倍容量也可求。
              反复起动正反转,增加一级才安全。
电工口诀(八十五)-----接地线接地电阻的测量方法
             测量接地用仪器,型号ZC手摇机。
             距离地线二十米,一根钢钎插入地。
             沿一直线往前走,再距二十来接地。
             E端接好被测线,P、C各接一钢钎。
             放平仪表调好零,指针刚好指红线。
             缓摇手柄调度盘,指针红线调整完。
             检流指示平衡时,加速达到二百转。
             调整度盘指红线,记下电阻来判断。
电工口诀(八十六)-----已知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容量和电压,求取额定电流的近似值
              中小容量高低压,电流估算看千瓦。
              给出关系为中值,容大减小容小加。
              一个千瓦两安培,常用低压三百八。
              高压电机三千伏,四个千瓦一安流。
              电压更高六千伏,八个千瓦一安流。
              额定电压到一万,十三千瓦为一安。
电工口诀(八十七)-----三相380V电动机改用单相220V电源供电时的接线方法和接入电容器的电容量计算
               电机三相改单相,绕组接法按原状。
               三端出线都有用,俩接电源一接容。
               接容以后接电源,接零接火转向反。
               电机三相改单相,并接电容的容量。
               工作电容看接法,星接小来角接大。
               百瓦电机微法数,角接为十星接六。
               起动电容可同大,十瓦二至三微法。
               电容耐压看电源,二百二电源三百三。
电工口诀(八十八)------感性负载电路中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关系
           电感妙在一“感”字,感情来去皆需时。
            刚一见面很陌生,心里的话儿难启齿。
            一旦需要分手时,“藕断丝连”还相思。
            电源一通电压加,电流一时难通达。
            切断电源电压断,电流一时难切断。
            上述比喻教通俗,电压在前流在后。
            两者相差电角度,最大数值九十度。
电工口诀(八十九)-----每千米导线的重量估算
              千米导线有多重,要看截面和品种,
              截面单位毫米方,乘以系数值不同。
              硬铝最轻二点八,纯铝次之把三乘。
              钢芯铝绞乘以四,七点八铁比较重。
              再重纯铜八点八,钢绞最重九点零。
              考虑弧垂和绑扎,再把一点零三乘。
  相关公式:质量=密度X体积
       体积=底面积X高度
电工口诀(九十)-----发电机原理和右手定则
                 导线切割磁力线,感应电磁生里面。
                 导线外接闭合路,就有电流流其间。
                 判断流向用右手,伸开右手成平面。
                 导线运动拇指向,手心面对N极端。
                 四指方向即电流,该端也是正极端。
电工口诀(九十一)-----基尔霍夫第一定律、第二定律
                基尔霍夫是名人,电路定律他发明。
                节点电流为第一,流出、流入两相平。
                回路电压为第二,压降、电势两相等。
电工口诀(九十二)-----整流电源输出直流电压与输入交流电压的关系以及整流二极管的反压
                交流电压变直流,输出电压怎样求?
                输入电压为一百,单相半波为四五。
                三相半波一一七,半波两倍全波数。
                如若采用晶闸管,从零开始到上数。
                管子反压要记住,单相三相不同数。

楼主:
单相桥式一四一,三相桥式二三九。
注:输入电压应为相电压。
电工口诀(九十三)-----电阻串联和并联后总阻值的计算
                电阻串联值增加,越串越长阻越大。
                电阻并联值减小,相当截面在增大。
                并联总阻较难求,各值先要求倒数。
                倒数之和的倒数,就是并联后电阻。
                并联只有俩电阻,总阻可用简式求。
                两阻之积作分子,两阻之和作分母。
电工口诀(九十四)-----三相交流电源的两种接法和两种出线方式
              三相接法有两种,一个三角一个星。
              角接三相围一圈,三个顶点三相线。
              星接三尾联一点,联点叫做中性点。
三首引出三相线,中点出线中性线。
              相线俗称叫火线,中线俗称叫零线。
              星接可出两种线,三相三线和四线。
              三相三线无零线,三相四线有零线。
电工口诀(九十五)-----整流二极管正负极的判定方法
               二极管有两个极,一个阳极一阴极。
               分辨极性较简单,首先可看图表记。
               三角一端极为阴,短杠一端为阳极。
               没有图表看外形,较圆一端为阳极。
               较大规格带螺丝,螺丝一端为阳极。
               若不放心用表量,万用电表准备齐。
               乘以一百电阻档,两笔分别接电极。
               正反两次比阻值,一大一小记仔细。
               阻值小时看表笔,红阳黑阴定电极。
电工口诀(九十六)-----桥式整流电路的连接方法以及阻容保护、整流二极管问题
               单相桥式四个管,两两串联再并联。
               并联两端出直流,两管连点进电源。
               三相桥式六个管,两两串联再并联。
               并联两端出直流,两管连点进电源。
               阻容保护二极管,三种接法任你选。
               一种并在交流侧,一种并在直流端。
               还有一种较复杂,并在每支管两端。
               感性负载反电势,并联持续二极管。
电工口诀(九十七)-----磁铁及磁铁的性质、磁场和磁力线
               不管大小与粗细,磁铁均有两个极。
               南极S北极N,两端最大磁场力。
               同极相斥异极吸,万物都是同一理。
               描述磁场磁力线,每条都是闭合线。
               体外从N到S极,S到N体内穿。
               线线相互不交叉,相对密集在两端。
电工口诀(九十八)-----为减小输出电流纹波而设置的滤波电路
                 要想得到稳定流,滤波电路接输出。
                 一个电容一个抗,接成一种T形路。
                 两个电容一电抗,名称叫做派电路。
                 还有一种较简单,两个电容一电阻。
电工口诀(九十九)-----电刷偏离中性线的影响和调整方法
                 励磁接通再开断,同时要把仪表看。
                 仪表指针来回摆,摆幅较大电刷偏。
                 轻轻旋动电刷架,摆幅最小调整完。
                 电机通电正反转,两次转速来相减。
                 所得之差若较大,说明电刷比较偏。
                 轻轻旋动电刷架,相差最小调整完。
电工口诀(一百)-----粗略校验低压单相电能表准确度的办法
               百瓦灯泡接一只,合上开关再计时。
               计时同时数转数,记录六分转数值。
               电表表盘有一数,千瓦小时盘转数。
               该值缩小一百倍,大致等于记录数。

楼主:
电工口诀三百首 简便快捷心

电工口诀三百首
      简便快捷心口算
第一节  已知容量求电流
1.已知配电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各电压等级电流,容量系数相乘求。配变低压四百伏,容量除以二乘三。配变高压六千伏,容量乘一除以十。
配变高压十千伏,乘二乘三除以百。配变高压三万五,二百除容量乘三。配变高压十一万,容量一半除以百。
配变二十二万伏,一半一半除以百。
2.已知配电变压器容量,求算其一二次侧保护熔断器熔体的电流
配变高压熔体流,容量电压相比求。
配变低压熔体流,容量乘九除以五。
3.已知配电变压器容量,求算其二次侧出线断路器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值
配变二次侧供电,最好配用断路器;瞬时脱扣整定值,三倍容量千伏安。
4.已知单台并联电容器容量,求算其额定电流
并联电容器电流,容量除以千伏数。电压等级二百三,千乏四点三安培。电压等级整四百,千乏二点五安培。
电压等级六千三,二十千乏三安培。电压等级万零五,十个千乏一安培。
5.已知0.4kV级小型发电机容量,求算其引出线端操作开关所配保护熔体电流
四百伏级发电机,容量百千瓦以下,保护熔体电流值,容量除以五乘九。
6.已知油断路器铭牌上额定断流容量,求算其额定开断电流
油断路器开断流,断流容量兆伏安,除以线压千伏值,商乘四千除以七。
7.已知铅酸蓄电池容量,求算浮充电电流
固定铅酸蓄电池,浮充电方式运行。浮动充电电流值,容量乘八除以万。
8.已知三相电动机容量,求算其额定电流
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高压十千伏电机,十三千瓦一安培。
9.已知中小型三相380V电动机容量,求其保护熔体电流值
中小电机熔体流,四倍容量千瓦数。
10.已知380V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过载保护热继电器热元件额定电流和整定电流
电动机过载保护,热继电器热元件。号流容量两倍半,两倍千瓦数整定。
11.已知380V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远控交流接触器额定电流等级
远控电机接触器,两倍容量靠等级。频繁启动正反转,靠级基础升一级。
12.已知小型380V三相鼠笼型电动机容量,求算供电设备最小容量和负荷开关、保护熔体电流值
直接启动电动机,容量不超十千瓦。六倍千瓦选开关,五倍千瓦配熔体。供电设备千伏安,最小四倍千瓦数。
13.已知鼠笼电动机容量,求算星—三角启动器的动作时间和热元件整定电流
电机启动星三角,启动时间好整定。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机启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14.已知鼠笼电动机容量,求算控制其的断路器脱扣器整定电流
控制电机断路器,整定电流容量倍。电磁脱扣是二十,较小电机二十四。延时脱扣三倍半,热脱扣器整两倍。
15.已知鼠笼电动机容量,求算其空载电流
电动机空载电流,容量八折左右求。新大极少六折算,旧小极多千瓦数。
16.已知机加工车间装机容量,估算其负荷电流
机加工车间配电,装机容量来估算。车刨钻镗铣一半,锻冲压机七五折。电镀电热加两成,其余长运一倍半。
若是台数比较多,二倍两大容量和。
17.已知吊车吨位,求算其配电导线截面积和负荷开关额定电流
三相三百八吊车,供电导线截面积:稍大吨位数等级,桥式吊车升一级。供电开关按等级,三十六十百二百,
三吨以下三十安,六吨以下六十安,十五吨选一百安,七十五吨二百安。
18.已知低压用电器铭牌上容量,求算其额定电流
单相电机二百二,一个千瓦八安培。
三相电阻电热器,千瓦一点五安培。
二百二的电热器,千瓦四点五安培。
三百八的电焊机,二点六倍千伏安。
二百二的电焊机,四点五倍千伏安。
二百二的白炽灯,千瓦四点五安培。
二百二的荧光灯,千瓦电流九安培。
三十六伏安全灯,千瓦八十二安培。
个别补偿电容器,电源电压三百八。并联电容器电流,千乏一点五安培。
市电电路电容器,一百微法七安培。
19.已知家用电器总容量,求选单相电能表标定电流等级
家用单相电能表,标定电流值选定:家用电器总容量,千瓦总数乘以五。
20.已知白炽灯灯泡总容量,求算照明线路保护装置熔体的额定电流
照明支路熔体流,五倍装灯千瓦数。
21.已知常用熔丝额定电流,求算其熔断电流
常用熔丝熔断流,额定电流乘系数:铅锑合金铜丝二,铅锡合金一点五。锌片倍数不具体,一点三到二点一。
第二节   已知容量求容量、电阻、容抗和转矩
1.已知工厂的性质和装机容量,求算其全厂配变容量
工厂配变千伏安,装机千瓦数估算。冶金纺织水泥厂,千瓦就是千伏安。机械制造加工厂,千瓦一半千伏安。
其余轻工化工厂,千瓦七折千伏安。
2.已知并联电容器标称容量,求算其电容量
补偿并联电容器,千乏微法间关系:千乏除以压平方,三点二倍商微法。
常用并联电容器,千乏微法互换算。额定电压二百三,六十微法一千乏。额定电压四百伏,二十微法一千乏。
额定电压六千三,八个微法百千乏。额定点万零五,三个微法百千乏。
3.已知配电变压器容量,求算允许直接启动电动机的最大容量
三相异步电动机,全压启动千瓦数:配变容量千伏安,乘五乘九除以千。
4.已知电流互感器容量,求算其二次额定阻抗
常用电流互感器,额定负荷阻抗欧:二次额定一安培,阻抗容量伏安数。二次额定五安培,容量乘四除以百。
5.已知380V单相交流电焊机接变压器容量,求算其供电电缆导线截面积、熔体和负荷开关容量
三百八的电焊机,供电电缆两芯线,容量八折铝截面,容量一半铜截面。容量三倍选熔件,负荷开关大熔件。
6.已知白炽灯灯泡容量,求算其热态电阻
欲求灯泡热电阻,瓦数去除压平方。
常用灯泡热电阻,瓦数去除一系数:灯泡电压二百二,瓦数去除四万八。一百二十七伏泡,瓦数去除一万六。
灯泡电压一百一,瓦数去除一万二。灯泡电压三十六,瓦数去除一千三。
7.已知接入工频交流电路中电容器容量,求算其容抗
工频电容器容抗,微法去除三千二。
8.已知工频整流电路中负载电阻,求算电容滤波器的电容
工频整流电路中,电容滤波器电容:负载电阻除五十,商乘一千得微法。
9.已知电动机容量和磁极数,求算其额定转矩
电动机额定转矩,十倍容量磁极数,三数之积除以六,单位采用牛顿米。
第三节   测知电流求容量
1.测知配电变压器二次侧电流,估算其所载负荷容量
已知配变二次压,测得电流求千瓦。电压等级四百伏,一安零点六千瓦。电压等级三千伏,一安零点五千瓦。
电压等级六千伏,一安整数九千瓦。电压等级十千伏,一安一十五千瓦。电压等级三万五,一安五十五千瓦。
2.测知无铭牌380V单相焊接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求算其额定容量
三百八焊机容量,空载电流乘以五。
3.测知三相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估算其额定容量
无铭牌电机容量,测得空载电流值,乘十除以八计算,近靠等级千瓦数。
4.测知电动机空载电流,求算改做异步发电机时所接励磁电容量
异步电机来发电,并联电容能实现。励磁电容量计算,空载电流乘系数。角接一十四点五,星接四十三点五。
5.测知电动机空载电流,求算就地补偿电容器容量
电机补偿电容器,按空载电流求算:三百八十伏电机,零点七倍空载流;六千伏等级电机,十一倍空载电流。
说明:所求出的补偿电容器容量,单位为kvar。
6.已知低压供电线路最大工作电流,求算漏电开关的额定动作电流
漏电开关选型号,额定动作电流值:三相四线制电路,一千除工作电流;单相生活用电路,两千除工作电流。
电路末端用电处,三十毫安及以下。
7.已知220V电路中工作电流,求算串联降压电容器的容量
二百二的电路中,接入电容器降压,容量微法值速算,十四点五倍电流。
8.测知白炽灯照明线路电流,求算其负荷容量
照明电压二百二,一安二百二十瓦。
第四节   设计安装架空线,常需数据速估算
1.速算线材千米质量
架空线材千米重,标称截面乘系数 ,钢铜乘九铝乘三,钢芯铝线乘四算。
钢芯铝线千米重,标称截面乘系数,七十以下乘以四,九五以上四点二。
2.速算单股铁线千米质量
单股铁线千米重,直径平方乘以六。
镀锌铁线千米重,英规八号百公斤,十二号线是四十,十六号线十六算。
3.速算圆钢拉线棒钢材每米质量
热轧圆钢拉线棒,估算每米公斤量。直径十八基数二,径增两个加点五。
4.速算圆锥形混凝土电杆各点铁附件内径尺寸
安装抱箍点杆径,铁附件内径尺寸:点到梢距除以百,三除四乘加梢径。
5.速算圆锥形混凝土电杆重心位置
锥形电杆找重心,先将电杆十等分。粗端四份加半米,吊运安全又平稳。
6.速算圆锥形混凝土电杆埋设深度
水泥电杆埋深度,十除电杆加点七。
7.速算电杆拉线的长度
拉线长度现场定,经验公式巧计算:垂高平距两相加,乘八乘九除以百。
拉线长度现场定,垂高平距两相等,四十五度的夹角,平距乘十除以七。
8.速定高低压同杆架设的横担层间最小垂直距离
同杆装置多层担,层间垂距毫米算:高压与高或与低,层距都是一千二。高压距梢需六百,高压转角六百整。
低压层距近七百,低压转角三百五。
9.速定耐张杆跳线安装长度
跳线长度现场算,三个数据连加法:两倍绝缘子串长,跳线弧垂连板长。
10.速算绞线的单股线径
绞线单股线直径,股数去除截面积,商数乘五开平方,方根一半毫米数。
11.速算铝绞线架空线路正常的极限档距
铝绞线档距极限,截面乘五取一半。若用钢芯铝绞线,最大四倍线截面。
12.速算高压61035kV架空线路输电能力
高压六十三十五,输电极限千伏安:容量五八三十千,输距千米一二五。荷距兆伏安千米,个五十五一百五。
13.速算低压380/220V架空线路输电能力
低压送电不宜远,一般不超一千米。千瓦千米负荷距,三相三八单相六。
14.速算低压380—220V架空线路导线截面积
架空铝线选粗细,荷矩系数相乘求:三相荷矩乘以四,单相需乘二十四。若用铜线来输电,铝线截面六折算。
15.速定低压三相四线制供电线路零线截面积
三相四线制线路,零线截面积确定:相线铝线小七十,零相导线同规格。相线铝线大七十,零选相线一半值。
线路架设铜绞线,相线三十五为界,小于零相同规格,大于零取一半值。
16.速算单台380V三相电动机的供电架空线路导线截面积
电机供电架空线,经验公式选截面:千瓦百米铜除五,千瓦百米铝除三。
17.速算10kV架空线路电压损失
架空铝线十千伏,电压损失百分数:相流输距积六折,除以导线截面积。
18.速算10kV架空线路的有功功率损失
架空线路十千伏,有功功率损失值:电流平方乘输距,除以十倍截面积。
19.速算低压380/220V架空线路电压损失
铝线压损要算快,荷矩除以千截面,三相乘以一十三,单相乘以二十六。功率因数零点八,十上双双点二加。
铜线压损较铝小,相同条件铝六折。
20.速算架空裸绞线每千米电阻值
铝线系数三十二,铜线系数一十九。
21.速算架空裸绞线安全电流值
铝线安全载流量,截面倍数积是安:十六乘以六点五,二五乘五顺减半;九五百二双乘三,顺号双双再减半。
铜线铝算升一级,环温高时九折算。
22.速估算低压380/220V架空线路的负荷电流
低压架空铝绞线,负荷电流速估算:二十五线基百安,逐级增加五十算。
23.速算架空线路对地电容量
架空裸线与大地,空气介乎两者间,线路对地电容量,千米数除以系数:无避雷线二百二,有避雷线一百六。
第五节   导线诸数据速算
1.看线径速算常用铜铝芯绝缘导线截面积
导线截面积判定,先定股数和线径。铜铝导线单股芯,一个多点一平方,不足个半一点五,不足二个二点五,
两个多点四平方,不足三个六平方。多股绞线七股绞,再看单股径大小,不足个半十平方,一个半多粗十六,
两个多粗二十五,两个半粗三十五。多股导线十九股,须看单股径多粗,一个半是三十五,不足两个是五十,
两个多点是七十,两个半粗九十五。多股导线三十七,单股线径先估出,两个粗的一百二,两个多的一百五。
2.数根数速判定BXH型橡皮花线截面积
花线截面判定法,数数铜线的根数。一十六根零点五,二十四根点七五,三十二根一平方,一十九根一点五。
3.绝缘导线载流量速估算
绝缘铝线满载流,导线截面乘倍数。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打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4.直埋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的载流量估算
直埋电缆载流量,主芯截面乘倍数。铝芯四平方乘七,往上减一顺号走。二十五乘三点五,三十五乘整数三。
五十七十二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铜芯电缆载流量,铝芯载流一点三。
5.铝、铜矩形母线载流量速估算
铝排载流量估算,依厚系数来排宽。厚三排宽乘以十,厚四排宽乘十二。以上厚度每增一,系数增值亦为一。
母排二三四并列,分别八七六折算。高温直流打九折,铜排再乘一点三。
铝排载流量估算,按厚截面乘系数:厚四截面积乘三,五六厚乘二点五;厚八二倍截面积,厚十以上一点八。
6.扁钢母线载流量速估算
扁钢母线载流量,厚三截面即载流。厚度四五六及八,截面八七六五折。扁钢直流载流量,截面乘以一点五。
7.油断路器合闸操作电缆缆芯截面积速算
电磁操动油开关,合闸电缆选截面:线圈电阻除安距,乘四乘九除以百。
8.仪用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导线截面速验算
仪用电压互感器,三相星接表维接,满足规程压降值,验算二次线截面:边相电流线长积,再乘系数便晓得。
一类二类点二七,其他则取点一一。
9.电动机供电绝缘导线截面积速估算
多大导线供电机,截面系数和容量。二点五线面加三,截面是四再加四。六至九五均加五,百二反配百千瓦。
10.电动机供电绝缘导线穿管钢管规格选择速估算
电机供电线穿管,截面已定选管径。二点五线穿十五,四六两线穿二十。十线独配二十五,十六二五三十二。
单双轮流顺线排,穿管规格按序排
11.绝缘导线电阻速估算
平方毫米铝导线,百米长度三欧姆。同粗同长铜导线,铝线电阻六折算。
12.10(6)kV电力电缆电容电流速估算
电缆电容电流值,长度千米乘系数。十千伏级系数一,六千伏级零点六。
13.常用电磁线替代线径速算
规格众多电磁线,相互替代算线径。同径几根代一根,粗径除以根号几。一线替代几根线,细径乘以根号几。
14.电动机绕组漆包线单双线互代的速算
电机绕组漆包线,单双线互代速算。单线替代双线绕,细径乘十除以七。双线并绕代单线,粗径乘七除以十。
15.交流接触器吸引线圈的匝数速算
交流接触器线圈,烧坏重绕算匝数:铁心截面除电压,商数乘四再乘八。
16.圆铜漆包线诸数据速估算
圆铜导线漆包线,标称直径是规格。要求铜线千米重,直径平方再乘七。圆铜导线截面积,直径平方打八折。
要求铜线公斤长,径平方除一四三。千米圆铜线电阻,直径平方除二二。百平方毫米匝数,直径平方除一百。
17.圆铝漆包线诸数据速算
圆铝导线漆包线,标称直径是规格。要求铝线千米重,径平方乘二点一。圆铝导线截面积,直径平方打八折。
要求铝线公斤长,径平方除四百七。千米圆铝线电阻,径平方除三十六。百平方毫米匝数,直径平方除一百。
第六节   根据易获两参数,速求所需第三数
1.配电电力变压器空载无功损耗的速算
配电电力变压器,空载无功损耗值:空载电流标幺值,乘以容量除以百。
2.单相380V交流电焊机空载损耗的速算
单相三百八电机,空载损耗多少瓦?容量直接乘二十,空载电流一百倍。
3.无铭牌小型单相变压器的容量估算
小型单相变压器,额定容量伏安值:铁心截面平方数,乘八乘八除以百。
4.三相异步电动机,同步转速的估算
电动机同步转速,三千除以极对数。
5.小型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启动电阻的速算
绕线转子电动机,启动电阻好计算:转子电流除电压,商数乘四除以七。再按极数来分段,一半一半又一半。
6.起重机配用起重电动机额定功率的速算
起重电动机功率,每分钟米乘吨位,其积乘二除以十,近靠等级千瓦值。
7.高压鼠笼电动机轻载宜全压启动的最大功率速算
高压鼠笼电动机,轻载宜全压启动。最大启动功率值,配变容量乘系数。频繁启动电动机,乘三乘五除以百。
不频繁启动电机,乘二乘九除以百。
8.三相异步电动机同心式绕组节距速算
三相异步电动机,同心式绕组节距:每极每相槽数值,乘二积数再加一。
9.矩形母线最小允许弯曲半径的速算
矩形母线立平弯,弯曲半径看截面。立弯以宽为基础,铜绿钢材乘倍数。五十乘五及以下,钢半铜一铝倍半。
五十乘六及以上,钢一铝二铜倍半。平弯以厚为基准,宽度五十仍为界,厚五以下均两倍,厚六以上铝加半。
铝线扭弯九十度,长度达宽两倍半。
10.气焊加热煨钢管加热长度的速算
气焊加热煨钢管,加热长度需估算。弯曲角度九十度,十倍管径预热段。
11.钢制滑轮安全起重量的速算
钢制滑轮起重量,滑轮直径毫米数,一半以后再一半,商数平方乘门数。
12.拍合式电磁铁线圈匝数的速算
排合式的电磁铁,线圈匝数速计算:二十九倍电压值,除以铁心截面积。
13.室内照明布线按电压损失选导线截面积
室内照明管配线,绝缘铜线选截面:先求荷矩千瓦米,然后乘五除以百。
14.三相有功电能表所带实际负载的估算
三相有功电能表,所带负荷千瓦值:一分钟内盘转数,除以常数乘六十。
15.家用单相电能表最大允许所带负载的速算
家用单相电能表,允许最大负载瓦。功率因数等于一,标定电流乘系数。常规电表四百四,宽负载表八百八。
16.选用电暖气功率的速算
选用电暖气功率,十倍面积温差积。
17.并联电阻值的速算
并联电阻值速算,先估大小阻倍数,然后倍数加上一,去除大阻得小阻。
第七节   快速计算基准数
1.电能与热能计算速换算
电能热能速换算,瓦秒焦耳值相等。一千瓦小时电能,三百六十万焦耳。
电能热能速换算,每四瓦秒约一卡。两能单位均换大,每度八六四千卡。
2.平行导体间电动力的估算
载流平行导体间,吸力斥力基准数:电流万安长距米,二十牛顿电动力。
3.母线动稳定的估算
四十乘四铝母线,动稳定的基准数:三百毫米相间距,平放支点距两米,短路电流一万八,若是竖放乘点三。
支点变动反比变,间距改变方根变。
4.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绕组绝缘电阻的标准值速算
变压器绕组绝缘,绝缘电阻表检测。六十度为基准算,十千伏级六十兆。三万五级八十计,六十千伏再翻番。
每降十度乘倍半,每升十度倍半除。
5.小功 率电动机接至单相电源运行时工作电容的容量速算
三相电机改单相,需接电容器容量:星形千瓦乘六十,角形千瓦乘一百。
启动电容器容量,星形三角都一样。工作电容器容量,乘以二点五至三。
6.电压损失的估算
电压损失基准数,二点五铝二百二,荷矩二十千瓦米,阻性负载点零一。荷矩截面成正比,电压增降平方倍。
三相四线六倍计,铜线乘上一点七。感性负荷压损高,十下截面影响小,功率因数零点八,十上双双点二加。
电气故障诊断术
第一节 感官诊断快简便
1电力变压器异常声响的判断
运行正常变压器,清晰均匀嗡嗡响。配变声响有异常,判断故障点原因。嗡嗡声大音调高,过载或是过电压。
间歇猛烈咯咯声,单相负载急剧增。叮叮当当锤击声,穿心螺杆已松动。噼噼啪啪拍掌声,铁心接地线开断。
间歇发出哧哧声,铁心接地不良症。绕组短路较轻微,发出阵阵噼啪声。绕组短路较严重,发出巨大轰鸣声。
高压套管有裂痕,发出高频嘶嘶声。高压引线壳闪络,噼噼啪啪炸裂声。低压相线有接地,老远听到轰轰响。
跌落开关分接头,接触不良吱吱响。
2用半导体收音机检测电气设备局部放电
巡视变配电设备,局部放电难发现。携带袖珍收音机,调到没有电台位。音量开大听声响,均匀嗡嗡声正常。
倘若声响不规则,夹有很响鞭炮声,或有很响吱吱声,附近有局部放电。然后音量关小些,靠近设备逐台测。
复又听到鞭炮声,被测设备有故障,该设备局部放电,发射高频电磁波。
3运用听音棒诊断电动机常见故障
运用听音棒实听,确定电动机故障。听到持续嚓嚓声,转子与定子碰擦。转速变慢嗡嗡声,线圈碰壳相接地。
转速变慢吭吭声,线圈断线缺一相。轴承室里嘘嘘声,轴承润滑油干涸。轴承部位咯咯声,断定轴承已损坏。
4检查木杆杆身中空用敲击法
巡视检查木电杆,杆身四周锤敲击。当当清脆声良好,咚咚声响身中空。
5用根剥头绝缘导线检验发电机组轴承绝缘状况
发电机组运行时,轴承绝缘巧检验。用根剥头绝缘线,导线一头先接地,另端碰触旋转轴,多次轻触仔细看。
产生火花绝缘差,绝缘良好无火花。
6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单相接地故障的判断
三相电压谁最大,下相一定有故障。
7巡视检查电力电容器
巡视检查电容器,鼓肚漏油温升超。咕咕声响不正常,内部有放电故障。
8用充放电法判断小型电容器的好坏
小型电容器好坏,充放电法粗判断。电容两端接电源,充电大约一分钟。用根绝缘铜导线,短接电容两电极。
火花闪亮是良好,没有火花已损坏。
9识别铅蓄电池极性
铅蓄电池两极性,正负记号看不清。极柱颜色来区别,负极青灰正深棕。极柱位置上区别,靠厂标牌端正极。
极柱直径不相同,正极较粗负极细。折断锯条划极柱,质较硬的为正极。极柱引线插红薯,线周变绿是正极。
连接极柱两导线,浸入稀硫酸溶液,产生气泡端负极,没有气泡端正极。
10刮火法检查蓄电池单格电池是否短路
蓄电池内部短路,多发生在一两格。单格电池短路否,常用刮火法检查。用根较粗铜导线,接单格电池一极,
手拿铜线另一端,迅速擦划另一极。出现蓝白色火花,被检单格属良好。红色火花是缺电,没有火花已短路。
11抽中相电压法检查两元件三相电能表接线
三相三线电能表,抽中相电压检查。负荷不变情况下,断开中相电压线。观看电能表运转,圆盘正转慢一半,
唯一正确性接线,否则接线有错误。
12判断微安表内线拳是否断线
微安表线圈通断,万用表不能测判。微安表后接线柱,铜绿导线短接好,然后摇动微安表,同时看表头指针。
缓慢摆动幅度小,表内线圈则完好。较快大幅度摆动,表内线圈已断线。
13根据熔丝熔断状况来分析判断故障
看熔丝熔断状况,判断线路内故障。外露熔丝全熔爆,严重过载或短路。熔丝中部断口小,正常过载时间长。
压接螺钉附近断,安装损伤未压紧。
14根据色环标志来识别电阻大小
成品小型电阻器,色环标称电阻值。色环第一环确定,靠近电阻边缘环。最末一环为偏差,倒数二环是倍数。
其余色环阻值环,表示阻值有效数。色标颜色代表数,倍数十的次方值。棕红橙黄绿蓝紫,一二三四五六七,
灰八九白黑为零,金一银二负倍数。
15劣质铝芯绝缘线识别法
塑料绝缘铝芯线,看摸芯皮识优劣。芯线柔软银白色,劣质较硬色发乌。外皮色艳印厂名,劣质陈旧无标识。
外皮芯线接触紧,劣质套大芯小松。
16鉴别白炽灯灯泡的好坏
白炽灯灯泡好坏,眼看手模来鉴别。泡圆光洁无砂眼,商品标识印字清。玻璃灯芯不歪斜,丝钩钨丝排列均。
灯头安装不歪斜,稍用力拉不感松。
17鉴别变压器油的质量
变压器油外观看,新油通常淡黄色。运行后呈浅红色,油质老化色变暗,强度不同色不同,炭化严重色发黑。
试管盛油迎光看,好油透明有荧光。没有蓝紫色反光,透明度差有异物。好变压器油无味,或有一点煤油味。
干燥过热焦臭味,严重老化有酸味。油内产生过电弧,则会闻到乙炔味。
18滴水检测电动机温升
电机温升滴水测,机壳上洒几滴水。只冒热气无声音,被测电机没过热。冒热气时咝咝响,电机过热温升超。
19三相电动机未装转子前判定转向的简便方法
电动机转向预测,转子未装判定法。铜丝弯曲成桶形,定子内径定桶径。定子竖放固定好,棉线吊桶放其中。
桶停稳后瞬通电,桶即旋转定转向。
20电动机绝缘机械强度四级判别标准
电动机绝缘优劣,机械强度来衡量。感官诊断手指按,四级标准判别法。手指按压无裂纹,绝缘合格手感硬。
按时发生小裂纹,绝缘处于脆弱状。按时发生大变形,绝缘已坏停止用。
21手感温法检测电动机温升
电动机运行温度,手感温法来检测。手指弹试不觉烫,手背平放机壳上。长久触及手变红,五十度左右稍热。
手可停留两三秒,六十五度为很热。手触及后烫得很,七十五度达极热。手刚触及难忍受,八十五度已过热。
22手模低压熔断器熔管绝缘部位温度速判哪相熔断
低压配电屏盘上,排列多只熔断器。手模熔管绝缘部,烫手熔管熔体断。
23手拉电线法查找软线之间断芯故障点
单芯橡套软电线,中间断芯查找法。双手抓住线外皮,间隔二百多毫米。同时用力往外拉,逐段检查仔细看。
线径突然变细处,便是断芯故障点。
第二节 测电笔、验灯查判
1使用低压测电笔时的正确握法
常用低压测电笔,掌握测试两握法。钢笔式的测电笔,手掌触压金属夹。拇指食指及中指,捏住电笔杆中部。
旋凿式的测电笔,食指按尾金属帽。拇指中指无名指,捏紧塑料杆中部。氖管小窗口背光,朝向自己便观察。
2使用低压测电笔时的应知应会事项
使用低压测电笔,应知应会有八项。带圆珠笔测电笔,捏握杆着金属箍。细检电笔内组装,电阻须在氖管后。
定期测检电阻值,必须大于一兆欧。旋凿式的测电笔,凿杆套上绝缘管。用前有电处预测,检验性能是否好。
测试操作要准确,谨防笔尖触双线。绝缘垫台上验电,人体部分须接地。明亮光线下测试,氖管辉光不清晰。
3测电笔测判交流电路中任何两导线是同相还是异相
测判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电笔,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根线,两眼观看一只笔,不亮同相亮为异。
4测电笔区别交流电和直流电
电笔测判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边。
5测电笔区别直流电正极和负极
测判直流正负极,电笔氖管看仔细。前端明亮是负极,后端明亮为正极。
6测电笔测判直流电系统正负极接地
变电所直流系统,电笔触及不发亮。若亮靠近笔尖端,正极有接地故障。若亮靠近手握端,接地故障在负极。
7判断380/220V三相三线制供电线路单相接地故障
星形接法三相线,电笔触及两根亮,剩余一根亮度弱,该相导线软接地。若是几乎不见亮,金属性接地故障。
8判断星形连接三相电阻炉断相故障
三相电炉中性点,负荷平衡不带电。电笔触及氖管亮,判定故障是断相。
9判断电灯线路中性线断路
照明电路开关合,电灯不亮电笔测。相线中性线均亮,电源中性线断线。
10检测高压硅堆的好坏和极性
电笔串只二极管,正极接市电相线。手握硅堆任一端,触压电笔金属夹。笔内氖管若发亮,手握硅堆负极端。
笔内氖管不发亮,手握硅堆正极端。手握硅堆端调换,正测反测细观察。两次氖管均发亮,高压硅堆内短路。
两次氖管都不亮,高压硅堆内开路。
11正确使用数显感应测电笔
数显感应测电笔,正确握法测检法。食指按笔尾顶端,拇指中指无名指,捏塑料杆中上部,拇指兼顾按电极。
数值显示屏背光,朝向自己便观察。拇指按直接测检,触及被测裸导体。按感应断点测检,触及带外皮导线。
区别相线中性线,查找相线断芯点。
12检验灯校验照明安装工程
照明工程竣工后,常用检验灯校验。断开所有灯开关,拔取相线熔体管。熔断器上下桩头,跨接大功率验灯。
接通电源总开关,验灯串联电路里。线路正常灯不亮,灯亮必有短路处。排除故障再校验,直至线路无短路。
校验支路各盏灯,分别闭合灯开关。支路短路验灯亮,断线故障灯不亮。验灯发出暗淡光,被验灯亮则正常。
关灯校验第二盏,同理同法校各灯。
13检验灯校验单相插座
单相二百二插座,常分两孔和三孔。两孔左中右为相,左中右相上为地。
单相二百二插座,跨接检验灯校验。左中右相接验灯,灯亮正常则正确。断路故障灯不亮,接触不良灯闪烁。
三孔插座加测试,右相上地灯也亮,左中上地灯不亮,否则接线不正确。
14百瓦检验灯校验单相电能表
测校单相电能表,百瓦灯泡走一圈。常数去除三万六,理论时间单位秒。实测理论时间差,误差百分之二好。
实多理少走字少,实少理多走字多。
15灯泡核相法检查三相四线电能表接线
三相四线电能表,接线检查核相法。两盏检验灯串联,两引出线跨触点:某元件电压端子,该相电流电源线。
灯亮说明接错线,电压电流不同相。接线正确灯不亮,电压电流是同相。
16检验灯检测单相电能表相线与中性线颠倒
国产单相电能表,一进一出式接线。验灯两条引出线,一个线头先接地,另头触及表端子,右边进线和出线。
接线正确灯不亮,灯亮相零线颠倒。
17检验灯检测日光灯管的好坏
日光灯管之好坏,检验灯检验判定。灯管端脚串验灯,跨接二百二电源。灯亮灯管又辉光,被测灯管端尚好。
灯管无辉光管端,灯丝电子消耗尽。反复触及等不亮,管端灯丝已断路。
18检验灯检测日光灯的镇流器好坏
日光灯显不正常,检测镇流器好坏。镇流器串检验灯,跨接二百二电源。灯光暗淡红橙色,镇流器内无故障。
亮近正常有短路,不亮断线或脱焊。
19检验灯测判电源变压器绕组有匝间短路
电源变压器绕组,匝间短路很难判。二次绕组断负荷,一次绕组串验灯。跨接二百二电源,匝间短路灯较亮。
灯丝微红不发亮,绕组正常无短路。
20检验灯检测低压电动机的绝缘状况
低压电动机绝缘,检验灯粗略检测。控制电机接触器,验灯跨触上下侧。灯泡一点也不亮,电动机绝缘良好。
灯丝微红轻损坏,亮度正常严重坏。
21检验灯检测低压三相电动机电源断相运行
电动机断相运行,检验灯逐相检测。接通电源接触器,或熔断器上下侧。验灯跨触灯不亮,被测电源相正常。
灯丝发红发暗光,触头烧毛熔丝断。
22检验灯监测封闭式三相电热器电阻丝烧断故障
封闭三相电热器,电阻丝烧断监测。星形接法中性点,接地线间接验灯。三相电阻丝正常,验灯一点也不亮。
灯丝发红暗淡亮,一相电阻丝烧断。灯泡亮度达正常,两相电阻丝烧断。
23检验灯判别静电与漏电
设备外壳电笔测,氖管发亮有电压。带电部位大地间,跨接验灯来判断。验灯不亮是静电,灯亮不熄为漏电。
第三节 有的放矢表测判
1正确使用万用表
正确使用万用表,用前须熟悉表盘。两个零位调节器,轻轻旋动调零位。正确选择接线柱,红黑表笔插对孔。
转换开关旋拨档,档位选择要正确。合理选择量程档,测量读数才精确。看准量程刻度线,垂视表面读数准。
测量完毕拨表笔,开关旋于高压档。表内电池常检查,变质会漏电解液。用存仪表环境好,无振不潮磁场弱。
2正确运用万用表的欧姆档
正确运用欧姆档,应知应会有八项。电池电压要富足,被测电路无电压。选择合适倍率档,针指刻度尺中段。
每次更换倍率档,须重调节电阻零。笔尖测点接触良,测物笔端手不碰。测量电路线通断,千欧以上量程档。
判测二极管元件,倍率不同阻不同。测量变压器绕组,手若碰触感麻电。
3万用表测量电压时注意事项
用万用表测电压,注意事项有八项。清楚表内阻大小,一定要有人监护。被测电路表并联,带电不能换量程。
测量直流电压时,搞清电路正负极。测感抗电路电压,期间不能断电源。测试千伏高电压,须用专用表笔线。
感应电对地电压,量程不同值差大。
4万用表测量直流电流的方法
用万用表测电流,开关拨至毫安档,确定电路正负极,表计串联电路中。选择较大量程档,减小对电路影响。
5直流法判别三相电动机定子绕组的首尾端
三相电动机绕组,首尾直流法判断。万用表拨毫安档,直流电源干电池。一相绕组接仪表,另相绕组触电池。
通电瞬间表针转,反转正极都是首。若不反转换接线,余相绕组同法判。
6剩磁法判别三相电动机定子绕组的首尾端
运转过的电动机,首尾剩磁法判断。三相绕组出线头,作好标记后并联。万用表拨毫安档,跨接并联公共点。
慢慢转动电机轴,同时观看仪表针。指针无明显摆动,三首三尾各并连。指针向左右摆动,二首一尾并一端。
一相绕组调换头,再用同法来测辨。直至表针不摆动,首尾分别并一端。
7环流法判别三相电动机定子绕组的首尾端
运转过的电动机,首尾环流法判断。三相绕组出线头,互串接成三角形。万用表拨毫安档,串接三相绕组中。
均匀盘转电机轴,同时观看仪表针。指针基本不摆动,绕组首尾相连接。指针摆动幅度大,一相绕组头颠倒。
两连接点两线头,都是首端和尾端。
8用万用表测判三相电动机转速
三相电动机转速,运用万用表测判。打开电机接线盒,拆除接线柱连片。万用表接毫安档,跨接任一相绕组。
盘转转子转一周,观看指针摆几次。二极电机摆一次,同步转速三千整。四极电机摆两次,同步转速一千五。
以此类推判转速,转速略低同步速。
9检测家庭装设接地保护线的接地电阻
家庭装设接地线,测试接地电阻值。万用表拨电压档,千瓦电炉接相零。测得电炉端电压,算出工作电流值。
电炉改接相地线,再测电炉端电压。两次端电压误差,除以工作电流值。商数接地电阻值,约百分之五误差。
10识别低压交流电源的相线和中性线
低压三相四线制,电源相线中性线。万用表拨电压档,量程交流二百五,一笔连接接地点,另笔触及电源线。
指针偏转弧度大,表笔触的是相线。表针不动略偏转,表笔触及中性线。
11测判晶体二极管极性和好坏
测判二极管极性,万用表拨千欧档。测得阻值小千欧,二极管正向电阻。黑笔接触管正极,红笔接触管负极。
测得阻值数万欧,二极管反向电阻。红笔触接管正极,黑笔触接管负极。
判断二极管好坏,万用表拨千欧档。正反阻值相差大,数值越大越为好。正反阻值较接近,被测管子已失效。
正反阻值均为零,管子两极间短路。正反阻值无穷大,管子内部已开路。
12检测高压硅堆的好坏
检查硅堆之好坏,万用表拨电压档。硅堆万用表串联,跨接交流二百二。量程直流二百五,将硅堆正向接入。
大于三十伏合格,表针不动有故障。量程交流二百五,读数二百二短路。表针不动读数零,硅堆内部已开路。
13测判电容器好坏
微法容量电容器,测判好坏很简便。万用表拨千欧档,红黑表笔接两极。表针左右摆一次,幅度越大越良好。
表针根本不摆动,被测电容内断路。表针到零不返回,被测电容已击穿。
14数字万用表蜂鸣器挡检测电解电容器质量
电解电容器质量,数字万用表检测。开关拨到蜂鸣器,红黑笔触正负极。一阵短促蜂鸣声,声停溢出符号显。
蜂鸣器响时间长,电容器容量较大。若蜂鸣器一直响,被测电容器短路。若蜂鸣器不发声,电容器内部断路。
15使用钳形电流表时应遵守的安全规程
使用钳形电流表,安全规程要记牢。高压回路上测试,必须由两人进行。被测导线的电位,不超钳表电压级。
操作必须戴手套,站在绝缘台垫上。人体头部带电体,保持足够安全距。测量低压母线流,绝缘隔板加包护。
绝缘不良或裸线,严禁使用钳表测。
16正确使用钳形电流表
运用钳形电流表,型号规格选适当。最大量程上粗测,合理选择量程挡。钳口中央置导线,动静铁心吻合好。
钳口套入导线后,带电不能换量程。钳形电流电压表,电流电压分别测。照明线路两根线,不宜同时入钳口。
钳表每次测试完,量程拨至最大挡。
17钳形电流表测量三相三线电流的技巧
运用钳形电流表,测三相三线电流。基尔霍夫一定率,得出测量一技巧。钳口套入一根线,读数该相电流值。
钳口套入两根线,读数第三相电流。钳口套入三根线,负荷平衡读数零。
18钳形电流表测量交流小电流技巧
运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交流小电流。被测负载绝缘线,钳口铁心上绕圈。读数除以匝加一,则得真正电流值。
19检测星形连接三相电阻炉断相故障
三相电阻炉断相,钳形电流表检测。两根相线电流值,均小于额定电流。一根相线电流零,该相电阻丝烧断。
20查找低压配电线路短路接地故障点
低压配电线路长,短路接地点难查。故障相线串电炉,单控开关接电源。运用钳形电流表,线路逐段测电流。
有无电流分界处,便是短路接地点。
21检测晶闸管整流装置
晶闸管整流装置,钳形电流表检测。钳套阳极连接线,观看表头电流数。表头指示电流零,被测元件未工作。
三相元件电流值,基本平衡属正常。电流严重不平衡,元件移相不一致。交流部分有故障,整流变压器缺相。
22测判用户跨相窃电
用户单相电能表,计量偏少或不走。电能表处前或后,钳形电流表检测。钳套相线中性线,表头指示不为零。
相线中性线各测,电流读数差别大。则判定跨相窃电,一相一地式偷电。
23使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绝缘时应遵守的安全规程
使用绝缘电阻表,安全规程要遵守。测量高压设备时,必须由两人进行。被测设备全停电,并进行充分放电。
测量线路绝缘时,应取得对方允许。双回路线都停电,禁止雷电时测量。带电设备附近测,人表位置选适当。
保持足够安全距,注意监护防触电。
24正确使用绝缘电阻表
使用绝缘电阻表,电压等级选适当。测前设备全停电,并进行充分放电。被测设备擦干净,表面清洁无污垢。
防表位置选适当,远离电场和磁场。水平放置不倾斜,开路短路两试验。两色单芯软引线,互不缠绕绝缘好。
接线端钮识别清,测试接线接正确。摇把摇动顺时针,转速逐渐达恒定。摇测时间没定数,指针稳定记读数。
25使用绝缘电阻表检测应注意事项
绝缘电阻表检测,八项注意要牢记。测试期间接线钮,千万不可用手摸。表头玻璃落灰尘,摇测过程不能擦。
测设备对地绝缘,接地端钮接外壳。摇测容性大设备,额定转速下脱离。检测电解电容器,接地端钮接正极。
同台设备历次测,最好使用同只表。摇测设备绝缘时,记下测量时温度。不测百千欧电阻,更不宜作通表用。
26串接二极管阻止被测设备对绝缘电阻表放电
绝缘电阻表端钮,串接晶体二极管。摇测容性大设备,阻止设备放电流。消除表针左右摆,确保读数看准确。
测量完毕停摇转,仪表也不会损坏。
27提高绝缘电阻表端电压的方法
低压绝缘电阻表,串联起来测绝缘。串联电压级叠加,绝缘电阻读数和。
28电力变压器的绝缘吸收比
变压器绝缘优劣,绝缘电阻表测判。常温二十度左右,由测量时开始计:十五秒时看读数,流逝秒时稳定值。
两绝缘电阻比值,称谓绝缘吸收比。大于一点三良好,小于一点三受潮。
29快速测判低压电动机好坏
低压电动机好坏,打开接线盒检测。绝缘电阻表摇测,绝缘最小兆欧值,三十五度基准八,每升十度除以二。
每低十度便乘二,读数超过才为好。万用表拨毫安挡,电机星形连接法。表笔任接两相头,手盘转轴慢慢转。
表针明显左右摆,三次测试结果同。被测电机是好的,否则电机不能用。
30绝缘电阻表测判高压硅堆的好坏
高压硅堆的好坏,绝缘电阻表测判。线路接地两引线,接触硅堆两极端。摇测正反相电阻,阻值相差特大好。
两次读值很接近,被测硅堆已失效。两次读数无穷大,硅堆内部已开路。两次读数接近零,硅堆内击穿短路。
31绝缘电阻表测判自镇流高压水银灯好坏
高压水银灯好坏,千伏绝缘电阻表。线路接地两引线,连接灯头两极上。汞灯置于较暗处,由慢渐快地摇测。
读数不足半兆欧,泡内发出光晕好。灯不发光读数零,汞灯内部有短路。表针指示无穷大,灯内有开路故障。
32绝缘电阻表检测日光灯管的质量
测日光灯管质量,千伏绝缘电阻表。万用表拨电压挡,量程直流五百伏。摇表万用表并联,极性一致量电压。
线路接地两引线,跨接灯管两端脚。额定转速时灯亮,不足三百伏正常。灯管稍微发亮光,三百伏以上衰老。
灯管始终不闪亮,说明灯管已损坏。
33绝缘电阻表测判日光灯的启辉器好坏
日光灯的启辉器,绝缘电阻表测判。线路接地两引线,连接启辉器两极。缓慢轻摇表手柄,氖泡放电闪红光。
被测启辉器良好,否则启辉器损坏。

网友A:
不错的学习资料,值得拥有!

网友B:
不错的学习资料,收藏了。

网友C(2013-10-28):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