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模块信号输入问题

楼主(2013-09-25):
用的CPU为315-2DP,有一远程站点的模拟量模块SM331,选用四线制4-20mA电流信号,量程卡和组态设置都正确,第一个通道为5mA的信号,PLC中该PIW地址显示的数据为16#7FFF;第二个为0mA,也显示的是16#7FFF。在别的远程站点的模拟量模块就没有问题。模块端子量的电流值也没有问题。

网友A:
1、先谈这个线制,这里的4线制是指传感器无须模块的模拟量输入通道供电;如果是,那么你选择的4线制就是正确的。

2、显示7FFF,就是上溢了。是不是没有将10和11短接,然后信号-与M短接了吗?

网友B:
是7KF02的模块吧?就像一楼说的那样,模块上10和11要短接,然后信号的负线和10或11短接就OK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信号的负线和10或11不要轻易短接,下下策再短接。测量一下Mana与信号付zhijian之间的电压,ruoguogao若过高,再短接信号的负线和10或11。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