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烧触点

楼主(2013-09-25):
有一条全自动的生产线三菱的PLC输出触点经常会烧掉而其他的八条一模一样的生产线好几年了一点都不坏,拿去修理了几次他们说是输出负载有问题,输出都是接24V中间继电器负载也不大的再说其他的八条都一样的很正常的生产,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了

网友A:
负载电流不平衡

网友B:
接中继负载还能不平衡?

是烧同一点,还同点?

网友C:
如果是同一个点,除检查中继线路外,可换掉这整套中继,另外,PLC上的端子及COM点线路是否有接紧,会不会出现松脱或接触不良?

网友D:
如果是同一点,肯定属于该继电器回来问题!

搞不好就是继电器的发光二级管不稳定所致!

另外还需要检测该柜的DC24V电源提供有没有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