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检查25W电灯灯泡时发现的.....

楼主(2013-09-25):
  1. 昨天在检查25W电灯灯泡时发现的,在测量灯丝电阻时,发现阻值居然不到100欧,看来和欧姆定律是相差甚远啊!理论和实际有差异啊!看来欧姆定律所说的应该是热泰电阻。

网友A:
真好学。。呵呵。。灯丝加热后,阻值会升高。

网友B:
灯丝的电阻是温度越高电阻越大;这是对同一个用电器来说的。
对于额定功率一定的灯泡来说,其亮度取决于其实际功率,当然其实际功率不能超过额定功率太多,否则容易烧坏;在给定电压不变的条件下,对于白炽灯来说,确实是刚接通的瞬间,灯的电阻最小,电流最大,实际功率也最大但这个过程很短,灯丝的温度就升高到2000度左右,这时灯稳定地发出白光,我们会发现,灯丝烧断不是在工作的过程中,而往往是在开始接通电源的瞬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好学。。呵呵。。灯丝加热后,阻值会升高。

网友D:
灯泡的工作温度在2000°以上,你测量时温度才室温,你测量可以在灯泡正常工作后断电瞬间测量(这样虽然温度下降很快,但是瞬间还是差不多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泡的工作温度在2000°以上,你测量时温度才室温,你...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