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是4KW以上就要角接吗

楼主(2013-09-25):
三相电机是4KW以上就要角接吗

楼主:
有人在在吗,谢谢了,,,

网友A:
4KW或以上电机一般为三角形接法是对低电压(380V)而定的

网友A:
三角形接法
电机的三角形接法是将各相绕组依次首尾相连,并将每个相连的点引出,作为三相电的三个相线。三角形接法时电机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线电流等于根号3倍的相电流。

星形接法
电机的星形接法是将各相绕组的一端都接在一点上,而它们的另一端作为引出线,分别为三个相线。星形接时,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而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星形接法由于起输出功率小,常用于小功率,大扭矩电机,或功率较大的电机起步时候用,这样对机器损耗较小,正常工作后再换用三角形接法。这就是常常说到的星——三角启动。
一般3KW以下的三相电动机是星形接法,并直接启动。3KW以上的三相电动机是用
三角形接法。

电机星形接法启动电流低,易启动,但转矩较小
三角接法转矩大,启动电流大,大功率电机电机直接启动难,冲击大\

目前我国生产的三相异步电机,功率在4KW一下的定子绕组一般用星形接法,4KW以上的规定用三角形接法,以便于应用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角形接法电机的三角形接法是将各相绕组依次首尾相连,并...

回答已经很全面了

网友C:
中国新标准是3KW及以上功率电机!

不过国外我见过22KW的电机依然是三角形220V

网友D:
“目前我国生产的三相异步电机,功率在4KW一下的定子绕组一般用星形接法,4KW以上的规定用三角形接法,以便于应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又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形接法电机的三角形接法是将各相绕组依次首尾相连,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