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SP4安装后不能正常使用解决方案

楼主(2013-09-26):
wincc flexible 2008 sp4每次开机时都会跳出一个出错窗口,显示找不到文件“C:\Program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Caches\1.4.0.0_116.16\Read\Template_zh-CN.tmp,但没有影响Wincc Flexible软件打开、使用。

 解决的方法:C:\Program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Caches\1.4.0.0_116.16\Read将这个目录删除就可以了,下次启动时会自动重建。  这个是用了优化软件产生这样的现象。 wincc flexible 2008 sp4 每次打开新建项目出现解决的方法:

每次新建项目出现这个窗口

C:\Program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Caches\1.4.1.0_117.3\Read将这个目录删除就可以了,下次打开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A:
非常好的经验,谢谢楼主拿来分享。

网友A:
不过帖子发错版块了,应该发到人机界面版块才对。

网友B:
早在8年前的WinccFlexible2005上就有这个解决方案了。

网友C(2014-10-02):
按照这个方法已经将解决问题,软件可以创建项目了。谢谢啦。

网友D(2015-05-22):
你好,我的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了,提示找不到文件“C:\Program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Caches\1.4.1.0_117.3\Read”,但是我的C盘里没有《C:\Program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Caches\1.4.1.0_117.3\Read》将这个目录,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E: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F:
这个文件夹被隐藏了,定位C盘后,从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隐藏文件和文件夹,修改“为显示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即可进行上述操作

网友G:
谢谢分享,终于可以了

网友H(2016-06-18):
很不错,已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