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编程实例

楼主(2013-09-26):
我做了一个DOP-B07S411的程序控制器用的FX3U通讯之后按下触摸屏画面就会提示通讯错误!是我程序些的不对还是通讯设置错误?麻烦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2015-01-21):
没看到任何程序。。。。。。

网友B:
学习一下,多谢楼主!!!!!没看到任何程序。。。。。。

网友C(2020-04-15):
多谢楼主,没看到程序

网友D:
麻烦楼主一下 截屏一下看看。首先感谢你分享

网友E(2025-01-10):
没看到任何程序。。。。。

网友F:
独孤九剑,

网友(2025-11-30):
通讯参数没设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