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晶体管误导通?

楼主(2013-09-26):
如何避免晶体管误导通,比如PLC的输出晶体管,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的报警输出晶体管,明明是关断的,可以依然有输出导通!兄弟们来讨论讨论。

网友A:
一般情况下,PLC的输出晶体管其动作是可靠的,是不会有误导通的,发生误导通多为其输出为感性负载且没有并接续流二极管造成的:感性负载是电流的惰性元件,即在电路发生突变时(如由导通变截止),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它将以导通时的电流强行通过晶体管,使晶体管击穿而导通。解决的办法就是一定要接且接好续流二极管。

网友B:
受教了!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C:
一个错误的设计也会导致意外的导通。好比变频器板块中的《变频器啊变脾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错误的设计也会导致意外的导通。好比变频器板块中的《...

有道理

网友D:
不会误导通啊,只能是损坏了。在这里用的晶体管击穿电压不会超过100V,估计是50V的。电源极性接反、有高压脉冲、负载短路或过电流(多数最大集电极是0.3A)而导致晶体管击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会误导通啊,只能是损坏了。在这里用的晶体管击穿电压不...太博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