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Access使用技巧文档--串口驱动调试

楼主(2013-09-26):
WebAccess使用技巧文档--串口驱动调试

WebAccess使用技巧文档--串口驱动调试

1.背景:
在客户或FAE使用WebAccess与设备通讯时,经常会碰到以下困难:
a.使用WebAccess已有的设备驱动通讯时,通讯不上;
b.使用RD新开发或新修改的设备驱动通讯时,通讯不上。
根据WebAccess的通讯接口,设备驱动可区分为串口驱动、网口驱动等,此文档针对串口驱动,其他接口类型将在其他文档说明。

2.已有设备驱动调试:
2.1 简单验证:
a.仔细检查监控节点端串口是否可用,一般的方法是使用“串口助手”软件配合串口回环头等方式来检查,确定串口对应的串口号及串口参数;
b.如果有设备供应方提供的调试软件,可以使用调试软件通过串口连接设备,观察是否连通,并确认设备参数,一般包括串口参数、设备号、点表、通讯速率等;
c.检查WebAccess工程配置的工程节点属性与监控节点属性是否正确;
d.根据驱动配置手册配置单一通讯端口,确认通讯端口属性中串口参数、通讯速率等参数正确;
e.根据驱动配置手册在通讯端口下配置单一设备,确保设备属性正确,包括设备号及其他设备专有参数;
f.根据驱动配置手册在设备下配置单一IO点,确保改点在设备点表中存在;
g.打开串口监视软件,下载并启动工程;
h.观察WebAccess点值是否为“*”,若是“*”请记录错误码,简单验证失败,进入信息抓取环节;若不是“*”请比对点值是否正确;
i.若h中比对点值不正确,请确认是否有线性变换关系,尝试调整工程点属性中“转换代码”、“缩放类型”等参数再进行验证;
j.经过调整点值正确的话,进入仿真测试阶段,若仍然错误则进入信息抓取环节。
2.2 仿真测试:
a.逐步加大一个设备下的点数,参照简单验证环节进行测试,直到设备点表全部建立;
b.逐步加大一个通讯端口下的设备数目,参照简单验证环节进行测试,直到该串口连接下所有设备全部建立;
c.逐步加大通讯端口数目,参照简单验证环节进行测试,直到所有接受连接的串口及其所有设备全部建立;
d.若以上步骤都通讯测试成功,则可确认该串口驱动没有问题;
e.若以上步骤某一步不成功,检查配置都正确,则保证此环境,进入信息抓取环节。
2.3 信息抓取:
a.打开串口监视软件;
b.启动WebAccess工程,捕捉报文;
c.如果有设备供应方提供的调试软件,可以使用调试软件通过串口连接设备,通过串口监视软件捕捉报文;
d.比对报文间的不同,尝试判断是否有串口参数或设备参数配置的不同;
e.将报文及WebAccess配置、问题详细描述提交给RD或剑汶。

3.新开发或新修改的设备驱动调试:
3.1 文件位置:
一般来说,驱动文件包括两个dll文件,其中一个文件名以#字符结尾,另一个不带#字符。
a.以#字符结尾的dll文件为配置态的驱动文件,与配置页面相关,不影响通讯;此文件放置于工程节点中WebAccess\node\文件夹内,刷新页面即可;
b.不带#字符的dll文件为运行态的驱动文件,影响通讯结果;更新方法如下:
c.停止WebAccess工程;
d.搜索工程节点中WebAccess\node\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内同名dll文件,将其备份;
e.将dll文件放置于WebAccess\node\driver\文件夹下;
f.重新下载工程;
3.2 使用“2. 已有设备驱动调试”,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