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盘阵列,多路径IO,服务器

楼主(2013-09-26):
两台服务器,一个磁盘阵列,型号如下:

服务器和阵列型号如下

问题如下:

      最初两台服务器系统装好后,使用DS Storage manager 软件配置了两个盘:一个E盘一个F盘。作为两台服务器共享数据使用。两台服务器一台我们称为服务器1,另一台我们称为服务器2。配置好阵列后,两台服务器磁盘显示正常。后因服务器1系统有漏洞,重装服务器1系统,系统装好后出现如下问题:

     服务器1开机后磁盘管理中除去服务器1自带的两个磁盘外,有四个磁盘:两个E盘(大小一致),两个F盘(大小一致),正常情况下应该有两个盘一个E盘一个F盘。手动将服务器1多出的两个磁盘卸载后,重启服务器1后刚卸载过的两个磁盘重新出现。

     服务器2开机后磁盘阵列中磁盘显示正常:一个E盘,一个F盘。

楼主:
storage manager软件下载链接,(也是您盘柜的管理软件)
http://www-933.ibm.com/support/fixcentral/swg/downloadFixes?parent=Entry-level+disk+systems&product=ibm/Storage_Disk/DS3500&release=All&platform=All&function=fixId&fixids=Disk-SM-Windows_x86-Aug-2013-version-10.86.x5.35&includeRequisites=1&includeSupersedes=0&downloadMethod=http
解压完storage manager,会有这么一个文件,这就是windows底下要装的MPIO,单独把这个装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