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扩展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3-09-26):
我用224XP连接一个231-0HC22-0XA8和232-0HD22-0XA0

在程序中怎么配置扩展模块?模拟量怎么寻址?最好给个例子,刚接触西门子,万分感谢295283779@qq.com

网友A:
模拟量输入和输出为一个字长,所以地址 必须从偶数字节开始, 精度为12位, 模拟量值为0-32000的数值。
  格式: AIW[起始字节地址] AIW6 ;
   AQW[起始字节地址] AQW0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地址为固定的,顺序向后排。 例: AIW0 AIW2 AIW4 AIW6每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占两个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 (EM235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出), 第二个模块模拟量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依此类推。 (注: 每一模块的起始地址都可在step7 micro/win 中 Plc/Information里在线读到)。

网友B:
西门子200PLC,扩展模块不需要进行硬件配置的;地址直接调用;

如果CPU不带模拟量的话,模拟量模块地址从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