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如何编写随机选择性顺序控制

楼主(2013-09-26):
其实控制要求如下

有10个步骤,S0-10分别为10个动作状态 ,然后在触摸屏上随机取状态排序控制,然后系统按照所选状态 动作下来!!

网友:
顺序控制意味着前后工序是相关的,你随意选择顺序符合工艺要求么?

网友A:
用产生随机数的指令,产生伪随机码。

网友B:
楼主的随机不是指随机,而是指在屏上可以设置动作步骤。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要用到这个。

 我的思路是,屏上D0-D10设置数字,来表示动作。如D0=5.表示很一个动作是S5。

每一个S结束时判断下一个D的值。根据D的值来启动不同的S。这样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