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26):
小弟刚接触plc。想问一下usb/ppi的编程线可以用来作为plc的通信线么?就是与pc收发数据可以么?

网友A:
可以的啊,MPI通信方式;

其实直接两根线走485方式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MPI通信方式;其实直接两根线走485方式也...

自由通信呢?这个可行么?

网友B:
完全可以!

在设置PC借口里面点上PC/PPI cable、ppi。1

网友B:
还有就是PLC断电后插上编程电缆,然后上电。如果你上电情况下插电缆,那么结果就是:“无法打开端口或被另一个程序使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