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高粘度齿轮泵的使用时间

楼主(2013-09-26):
     输送介质不仅是能量传递的中介,而且也是润滑、密封及传热介质。输送高粘度液体的齿轮泵应做到在较低的功耗、较少的泄漏、较大的压力下输出最多的流量。液体的粘度反映了介质流动的难易程度,粘度过高会增加内摩擦阻力,降低输出功率,浪费能量,并产生过高的系统温度。在确定所要输送的介质时,应该严格遵循产品说明书上的规定,尽量使用厂家推荐的流体介质,并注意考虑系统的工作温度范围。当希望在某一较宽的温度范围内使用时,输送介质的粘度指数应该高些。

   当输送液体的粘度较高,或当系统在寒冷环境工作时,必须确保输送介质能够顺畅地流动。许多油液中含有蜡性成分,它们在低温时很易结晶,输送介质的凝点应该低于预期的最低作业温度。另外,所要输送的介质必须与系统中的密封、垫圈、软管等橡胶材料具有相容性,如果两者不相容,那么就得重新确定输送介质。

   噪声问题

   在流体输送系统中,液流速度、流量和压力的快速变化,气泡的破裂及交变的负载都是噪声的常见原因,输送高粘度液体的齿轮泵是诱发系统噪声的主要来源。

   合理确定齿轮泵的工作转速,使齿轮与轴的转动避开啮合共振频率,可以防止噪声加剧。因为当啮合频率接近于齿轮系的固有频率时容易发生共振。采用适当的隔振技术可以阻止振动传递到临近的结构中去。为此,齿轮泵与驱动电机应通过柔性联轴器连接,并安装在同一底板上,以保证同轴度,该底板装于弹性支承上,可进一步提高隔振效果。在齿轮泵的出口管道上设置一个膨胀形容腔或蓄能器,来吸收泵的压力脉动或缓冲管路内的压力突变,是控制高粘度齿轮泵噪声的有效手段。

   一般来说,1台露天工作的高粘度齿轮泵的最大允许噪声应该低于90分贝,否则就应对噪声源进行主动或被动遏制,同时减少工人直接暴露于噪声环境下的作业时间。如果实在无法控制噪声,也要采取听力保护措施。高粘度齿轮泵在运转过程中一旦出现异常噪声,就应该马上停机检查。

   工作压力的选定

   泵的额定压力是指泵连续工作时的最高许用压力,而其工作压力则决定于外部负载,泵的寿命与其工作压力直接相关。对于不频繁工作的齿轮泵,其工作压力可取为泵的额定压力,考虑到产品质量不同,最好将额定压力降低 20%~30%使用。对于经常工作于较高压力下的齿轮泵,其工作压力应比泵的额定压力低1~2个压力级。石油化工设备常常是24小时连续运转,这时泵的工作压力应该取得比额定压力低得多,且工作转速也应该低于额定转速。如果高粘度齿轮泵的工作压力调整过高,则会使齿轮泵在超负荷下运行。

   安装与试运转

   高粘度齿轮泵的支座或法兰与其驱动电机应采用共同的安装基础,基础、法兰或支座均需具有足够的刚度,以减小齿轮泵运转时产生的振动和噪声。电动机与齿轮泵须用弹性联轴器连接,同轴度小于0.1毫米,倾斜角不得大于1度。安装联轴器时不得用锤敲打,以免伤害齿轮泵的齿轮等零件。若用带轮、链轮等驱动时应设托架支承,以防主动齿轮轴承受径向力。紧固齿轮泵、电动机的地脚螺钉时,螺钉受力应均匀,连接可靠。用手转动联轴器时,应感觉到齿轮泵能够轻松地转动,没有卡紧等异常现象出现,然后才可以配管。高粘度齿轮泵的吸油管道内径应足够大,并避免狭窄通道或急剧拐弯、减少弯头,去除不必要的阀门、附件,尽可能地降低泵的安装高度,缩短吸油管道的长度,以减少压力损失。管接头等元件的密封要良好,以防止空气侵入,从而控制气穴与气蚀的发生。
在开始运转前,往齿轮泵的壳体内灌满待输送的液体,便于安全启动。若环境温度低于冰点,应预先向泵内通入热蒸汽,进行预热处理,然后才可启动齿轮泵。齿轮泵的旋转方向要与进、出油口相符。齿轮泵若是第一次运行,或长期闲置后再使用,最好在空载或小负荷情况下先跑合一小时左右。如果在跑合阶段预先觉察出异常温升、泄漏、振动和噪声时,应停机检查。

   止回阀与安全阀在齿轮泵的输出管路上最好安装一个止回阀。这样在检修泵及输出管道时,系统中的液体不会发生倒流。齿轮泵带负荷停车时,亦可防止泵倒转而在其输出管道内产生局部真空。应当注意,出口止回阀不能装反或出现卡死现象。高粘度齿轮泵的出口管路上还应当设置安全阀等保护装置,这样一旦泵的出口通道发生堵塞,就可以打开安全阀卸压。安全阀可以与泵体或泵盖铸成一体,也可以单独装配。对于需要正反转的高粘度齿轮泵,其进出口管路上均需设置安全阀。

网友A:
分享、学习楼主的知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