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控制系统和闭环控制系统的优缺点

楼主(2013-09-26):
开环控制系统不能检测误差,也不能校正误差。控制精度和抑制干扰的性能都比较差,而且对系统参数的变动很敏感。合闭环控制系统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外部扰动或系统内部变化),只要被控制量偏离规定值,就会产生相应的控制作用去消除偏差。控制精度和抑制干扰的性能都比较差,而且对系统参数的变动很敏感。因此,一般仅用于可以不考虑外界影响,或惯性小,或精度要求不高的一些场合。

开环系统没有检测设备,组成简单,但选用的元器件要严格保证质量要求。闭环系统具有抑制干扰的能力,对元件特性变化不敏感,并能改善系统的响应特性。
开环控制系统的稳定性比较容易解决。闭环系统中反馈回路的引入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 开环控制系统不能检测误差,也不能校正误差。控制精度和抑制干扰的性能都比较差,而且对系统参数的变动很敏感。合闭环控制系统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外部扰动或系统内部变化),只要被控制量偏离规定值,就会产生相应的控制作用去消除偏差。控制精度和抑制干扰的性能都比较差,而且对系统参数的变动很敏感。因此,一般仅用于可以不考虑外界影响,或惯性小,或精度要求不高的一些场合。

开环系统没有检测设备,组成简单,但选用的元器件要严格保证质量要求。闭环系统具有抑制干扰的能力,对元件特性变化不敏感,并能改善系统的响应特性。
开环控制系统的稳定性比较容易解决。闭环系统中反馈回路的引入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

上海优爱宝同时提供开环和闭环控制两种产品,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网友A:
开环控制系统和闭环控制系统的区别就是有无反馈的区别

网友B(2013-10-26):
说了这么多,LS上句话。

网友C(2014-09-24):
闭环的转速好像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