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PN和PNP的疑问

楼主(2013-09-26):
我用的是FX3U-80MT/ES-A的PLC,在设计的时候不知道输入端是该选择源型还是漏型呢?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A:
依据你的信号是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B:
源型是设备自带电源,具有输入驱动源以及输出点具有电源。
    漏型是设备没有自带电源,输入点的驱动需要外部电源,输出仅仅是无源的触点信号。
    一般的输入点都是几个输入点公用一个com点,源型在接线时,因为设备已经具有自带驱动电源,只需要com点和输入点短接即可。而漏型,需要外嫁电源,才可以驱动输入。

   漏型输入:输入端子的电流方向是由外流入模块;
   源型输入:输入端子的电流方向是由模块流出(即模块对外电路提供电源)。
使用光电开关输入时,选择漏型或源型输入是很注意的,否则不能匹配。若光电开关为PNP形式,应选择源型输入;若为NPN形式,应选择漏型输入。

三菱FX2N以及以前的PLC,是漏型输入的。
三菱FX3U以及以后的PLC,是可以用跳线更改源型或漏型输入的。不过一个模块只能是一种,同一模块不能混用。

至于Q系列,有源型输入模块,也有漏型输入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源型是设备自带电源,具有输入驱动源以及输出点具有电源。...

回答的相当专业

网友D:
输入端没用源型或漏型只说吧??只有晶体管输出时,有源型漏型的区别。。

网友E:
你们都回答了。我就不答了。回帖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源型是设备自带电源...

妥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源型是设备自带电源,具有输入驱动源以及输出点具有电源。...

没给后来的机会。

网友H:
台达PLC居然还有混合型的(M),脉冲输入端与输出端可以直接接DC5V;X0+、X0-、X1+、X1-,Y0+、Y0-、Y1+、Y1-。

网友I:
我真是看的服服帖帖啊!

网友J:
看你输入信号是什么型的,如是NPN型的信号输入就接成漏型,如是PNP型信号输入就接成源型,两种只能先其中一种,不能两种混合使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依据你的信号是正极还是负极。

  NPN型的信号输入就接成漏型,其实说简单点就输出是正电压还是负电压

网友L:
学习了,总结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