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采用晶体管式PLC输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3-09-26):
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采用晶体管式PLC输出控制的问题。

外部接线见图一:

PLC的晶体管输出电路

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接线电路

现在的问题是当Y7有输出,变频器2后退运行时,变频器1前进运行,而Y4并没有让他导通输出,这种故障是Y4只要在Y5、Y6、Y7任一导通输出时,对应的晶体管都会接通变频器的FWD回路。

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啥解决之道?目前我是把线路改了,用中间继电器转一下Y4、Y5、Y6、Y7信号。

谢谢!

积分多多,赶紧参与讨论吧!

网友A:
根据我的分析,如果plc硬件输出没有问题的话。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整个系统中采用的了双电源供电。。导致其他电流回路的形成。,所谓的双电源系统就是变频器的2个24v电源。

网友A:
可以进行如下测试,用c0的点去控制第一个变频器,用c1的点去控制第二个变频器。如果不发生故障了的话就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双电源电压问题,你可以在Y4,Y5, Y6 ,Y7串一电阻看是否可以解决,我也遇到过两个变频器同时使用的类似问题,加电阻解决的,加的2K电阻

网友C:
可能是PLC晶体管输出回路与变频器二次输入控制正反转端不匹配造成的回路之间相互影响,没法弄明白变频器输入与PLC输出内部电路,使用时还是按你的办法用中继隔离一下了。

网友D:
不觉得线路有问题

当一变频关电,就有影响。

网友E:
  直接模拟量输出到 变频器 吧 !

网友F:
电源共地没?

网友G:
晶体管输出的电压是DC24V,用中间继电器带;同时把常开触点接到控制端子:FWD与COM。

网友H:
看变频器手册,或最好用电位器测试以下变频器数字输入端的动作电流,估计是该变频器这个动作电流较小,而PLC这边是晶体管OC输出,及时在关断的情况下仍然会有漏电流,再加上变频器控制电缆到PLC输出端有一定距离,当PLC有一个端动作后,电缆的漏电流达到了变频器数字输入端的动作电流。

也可能是变频器接地与PLC不同导致。我就遇到过一次,变频器数字输入给PLC输出击穿的情况,但测试变频器数字输入端也就只有24V,可是几米电缆到PLC这边后就达到了数十V,简直匪夷所思,PLC输出端也是使用的浮空处理,一直没找到原因,最后也是用继电器解决。

不会是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变频器手册,或最好用电位器测试以下变频器数字输入端的...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看看还有没有人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I:
下拉一个电阻试试,不过我搞不懂为什么要用Y点控制,不用485控制,这样减少了输入点,也减少了成本。可能也是你们公司不在乎这几个小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拉一个电阻试试,不过我搞不懂为什么要用Y点控制,不用...

485控制运行有延时,我们的变频器是国产的。现在PLC点数多少已经不是主要成本了。

网友D:
以事论事。不要问人家为什么不用通讯。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我们没必要知道。

<现在的问题是当Y7有输出,变频器2后退运行时,变频器1前进运行,而Y4并没有让他导通输出,这种故障是Y4只要在Y5、Y6、Y7任一导通输出时,对应的晶体管都会接通变频器的FWD回路。>

这句话真心的没有看懂。

是不是说保持Y4断开状态。Y567任何一个导通,都会产生Y4也导通的效果?

如果不是,那我的确没有看明白。

如果是的话,拆掉567的线,4还会导通吗?

还能通。就是单纯plc的问题。

不通了。变频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事论事。不要问人家为什么不用通讯。原因是各种各样的。...

是不是说保持Y4断开状态。Y567任何一个导通,都会产生Y4也导通的效果?

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J(2014-01-05):
菜鸟,学习下,O(∩_∩)O哈哈~

网友K:
这个貌似是Y4输出口的内部那个二极管是不是有问题哦,假如输出指示灯不亮,而实际变频器1FWD动作,就是那二极管有问题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看变频器手册,或最好用电位器测试以下变频器数字输入端的...

网友M(2014-02-17):
引用 网友H:
看变频器手册,或最好用电位器测试以下变频器数字输入端的...

  分析得有理。但一般来说,漏电流应该很少,达不到变频器信号驱动电流。变频器输入端电源有多种,5V、12V、24V都有,但12V和24V的电源要加限流电阻。这个问题可能性很多,不好分析。看把Y4改成其它点会是什么现象?

网友N:
这台变频器输入口是双向光耦,PLC的输出晶体管即使没导通,内部的续流二极管也会使变频器光耦导通。

不可能是晶体管漏电流造成的,硅晶体管的漏(穿透电流)电流是微安级,光耦导通电流至少要2mA以上,为了抗干扰,可能比这还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台变频器输入口是双向光耦,PLC的输出晶体管即使没导...

 如果输入端为双向光耦,这个还真有可能。好象记得三菱变频器就是双向光耦。

网友O:
如果你的变频器可以用源信号控制,可以改变一下控制方式,用外部电源控制变频器的端子(欧美设备经常用这种控制方式),而不是用变频器内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