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位跟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3-09-26):
仁兄: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用台达SV2的主机,我想把M10-M25这16个辅助继电器存入D10要怎么做???

  谢谢指点

网友A:
不知SV2机型,有不有位组合成字的用法,比如K4M10。

网友B:
可以直接  mov K4M10  D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  mov K4M10  D10

正解

网友D:
如果我们要同时导通几个位元件时,使用MOV Kn ……;就很方便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