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plc作为主站,最多可以支持多少从站

楼主(2013-09-26):
  以plc作为主站,可以支持多少从站?我看到资料上有写的是“plc的协议支持一个网络中的127个地址”,这是说plc最多可以支持127个从站吗?我用的是modbus协议,它的指令注释中有写到从站地址选择范围是1-247,这样从站就是可以支持247个啊,这到底是多少呢?谢谢指导

网友A:
支持一下,因为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B:
以你所用的PLC的支持能力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你所用的PLC的支持能力为准

网友C:
视PLC的型号和种类不同而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PLC的型号和种类不同而不同!

S7-200 CPU226呢

网友D:
modbus通讯协议可以支持247的数量,但是PLC的通讯能力却达不到这么多数量。请先确定你PLC支持的能力吧

网友D:
西门子200系列PLC可以支持的数量应该够实用S7-200的同行们使用了。要是大量数据通讯,估计还是不要使用200系列的好,使用300的呗

网友E:
西门子200系列通信能力较弱,是0-3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200系列通信能力较弱,是0-31

  32个从站?这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