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通道数据类型——ANSCII字符串

楼主(2013-09-26):
触摸屏需要读下位机某一地址处有16个字符的字符串" xxx-xxx-x-xxxx ",设备驱动用的莫迪康modbusRTU,在建立通道的时候数据类型选的ANSCII字符串,字节长度填的16,一个字节对应一个字符,现在的问题是通过标签显示出的字符串只有红色部分," xxx-xxx-x-xxxx ",不清楚触摸屏里关于ANSCII字符串类型的处理方式,怎么会有这个奇怪的现象,求大神指导

网友A:
那个ASCII好像是不能直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ASCII好像是不能直接用的

嗯,需要从机在应答时在实际的字符数据前加上"MCGSSTR:",然后主机在接收应答数据时会检查前8个字符是不是"MCGSSTR:"

网友B(2018-05-28):
逛了好久的论坛,终于看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我想我字符串传输不了就是这个原因了,今晚我去试一下,同时感谢一楼二楼的,非常感谢,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C(2019-05-15):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那个ASCII好像是不能直接用的 内容的回复!嗯,需要从机在应答时在实际的字符数据前加上"MCGSSTR:",然后主机在接收应答数据时会检查前8个字符是不是"MCGSSTR:"

您好 加了MCGSSTR:怎么还是读不了字符串??

网友D(2019-10-13):
帖子很好,内容丰富,有很多供参考学习的好资料。

网友E(2019-11-19):
昆仑通泰触摸屏与ABB变频器通讯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