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传程序的时候显示电脑里的软件和HMI中的不兼容

楼主(2013-09-26):
触摸屏传程序的时候显示电脑里的软件和HMI中的不兼容,让我升级,升级后会丢失数据么?

答:不会丢失,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对触摸屏程序做好备份,比如如果触摸屏程序有源程序备份,就不需要上载或者prosave备份。
提示出,触摸屏设备程序里面的设备版本与触摸屏版本不一致,可以进行更新在触摸屏程序内的设备版本,OS更新的方法:
  1. HMI 设备上电,做好硬件通讯连接,并在控制面板里设定好下载的路径。
  2. 在组态计算机的WinCC flexible 中选择菜单命令“项目 ? 传送 ? 通讯设置”。
  这将会打开“通讯设置”对话框。
  3. 选择HMI 设备类型。
  4. 设置连接参数。
  5. 单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6. 在WinCC flexible 中选择菜单命令“项目? 传送? 更新操作系统”。
  7. 在“映像路径”中,选择包含有HMI 设备映像文件*.img 的文件夹。
  HMI 设备映像文件可以在WinCC flexible 安装文件夹的“WinCC flexible Images”下找到,
  或者在相应的WinCC flexible 安装光盘上找到。
  8. 选择“打开”。
  打开映像文件后,将在输出区域显示HMI 设备映像文件的版本信息。
  9. 在WinCC flexible 中选择“更新OS”,以运行操作系统更新。 按照WinCC flexible 的说明进行操作。 将出现一个状态视图,指示操作系统的更新进度。
  千万注意:(1)更新过程电脑没有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也有可能导致OS更新失败,(2)OS更新方式要求TP270上电的时间比较严格,可以多尝试几次,出现引导后立即上电,几乎同时,最好找别人协助一下。OS更新的时间比较长,更新完了系统会自动重启,再重启完成之前不能断电,否则就只能拿去维修了。更新完了系统会自动重启,建议用以太网更新,能快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