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电气设备事故或故障的一般方法

楼主(2013-09-26):
处理电气设备事故或故障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它要求值班员具有良好的技术素质和一定的检修技能,并熟悉电气事故处理规程,系统运行方式和设备性能、结构、工作原理、运行参数等技术法规和专业知识。为了能够正确判断和及时处理电力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电气设备事故或故障,一方面应开展经常性的岗位技术培训活动,定期开展反事故演习和值班时做好各种运行方式下的事故预想;一方面应掌握处理电气设备事故或故障的一般方法。后者在处理电气设备事故或故障时往往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简要谈谈运行人员处理电气设备事故或故障的一般方法。
1 一般程序法

(1) 根据计算机监控报警和简报信息登录、测量仪表指示、继电保护动作情况及现场检查情况,判断事故性质和故障范围并确定正确的处理程序。

(2) 当事故或故障对人身和设备造成严重威胁时,应迅速切断该设备的相关电源;当发生火灾事故时,应通知消防人员,并进行必要的现场配合。

(3) 迅速切除故障点,继电保护未正确动作时应手动执行。为了加速事故或故障处理进程,防止事故扩大,凡对系统运行无重大影响的故障设备隔离操作,可根据现场事故处理规程自行处理。

(4) 进行针对性处理,逐步恢复设备运行,发电厂应优先恢复厂用电系统的供电。

(5) 设备发生事故时,立即清楚、准确地向值班调度员、发电公司主管生产领导和相关部门汇报。

(6) 做好故障设备的安全隔离措施,通知检修人员处理。

(7) 进行善后处理工作,包括事故现象及处理过程的详细记录,断路器故障跳闸及继电保护动作情况的记录等。
2 感官检查法

感官检查法就是利用人的感官(眼看、耳听、手摸、鼻闻)检查电气设备故障,常采取顺藤摸瓜的检查方式找到故障原因及所在部位,是最简单、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如巡检2号主变冷却器操作柜时,嗅到焦臭味,估计是某接触器出了故障,用手触摸接触器线圈,发现其发热严重,并且线圈外表有烧焦痕迹,于是判断出该接触器线圈烧损。
3 分割电网法

分割电网法是把电气相连的有关部分进行切割分区,逐步将有故障的部位与正常的部位分离开,准确查出具体故障点的方法,是运行人员查找电气设备故障常用的一种方法。如分割电网法常用来查找发电机电压系统、10 kV电压系统单相接地故障和直流一点接地故障,厂用电、机组动力盘失压等故障。通常采用逐条拉开馈线的“拉路法”,拉到某条馈线时接地故障信号消失,则接地点就在该条馈线内。再分割该条馈线就可以查找出具体的故障点。
4 电路分析法

电路分析法是根据电气设备的工作原理、控制原理和控制回路,结合感官,初步诊断设备的故障性质,分析设备故障原因,确定设备故障范围的方法。分析时先从主电路入手,再依次分析各个控制回路及其辅助回路。运行人员常用电路分析法查找励磁系统自动起励不成功等较复杂故障。
5 仪表测量法

仪表测量法是利用仪表器材对电气设备进行检查,根据仪表测量某些电参数的大小并与正常的数值比较后,确定故障原因及部位的方法。运行人员常使用的测量仪表有万用表和兆欧表。万用表常用来测量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和电阻。如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电源、主电路线电压及接触器和线圈的电压,若发现所测电压与额定电压不相符合(超过10%以上),则是故障可疑处。兆欧表常用来测量电动机、发电机转子绝缘电阻(要求0.5 M揭陨),发电机定子、变压器的绝缘吸收比(要求R60/R15≥1.3,如低于此值则说明绝缘受潮或局部有缺陷)以及线路相间、对地绝缘电阻值(一般1 kV不低于1 M)。
6 再现故障法

再现故障法就是接通电源,操作控制开关或按钮,让故障现象再次出现,以找出故障点所在部位。如操作员汇报,操作2号机定轮门时落不下,并伴随有“呜呜”声;用再现故障法检查,发现2号机定轮门下降交流接触器不会励磁,初步判断是电源主回路有故障;再用万用表检查,发现2号机定轮门动力电源空气开关B相接触头接触不良。
7 断电复位法

自动装置本身是由各种电子元件组成的整体,加之装置长时间带电运行,常引起元器件工作不稳定,容易受到电气干扰、热稳定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各种偶发性故障。如双微机调速器、励磁调节器,同期装置、可编程控制器等自动装置的偶发生故障常采用断电复位法来消除故障,但应做好故障现象记录。如相同现象的偶发性故障频繁出现,则应通知检修人员查明故障原因。 运行经验证明,严格执行电气事故处理规程并掌握处理电气设备事故或故障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就能够正确判断和及时处理电力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设备事故或故障,将事故或故障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程度。

网友A:
实用,把处理电气设备事故或故障的方法 基本都概括了,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