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配置方法

楼主(2013-09-26):
        1.确认负荷类型、速度、性质等负载的特性;
  2.确认是否是连续运转、长时间运转、短时间运转等运转特性;
  3.确认最大消耗输出值和额定输出值;
  4.确认最高回转数和额定回转数;
  5.确认速度控制范围;
  6.确认负荷变动、电流、电压、频率、温度变化等;
  7.确认所需的控制精密度;
  8.确认制动方法;
  9.确认输入电源配置。即,从速度-转矩特性、过载容量、时间额定、启动转矩、额定输出值、运转方式、控制方式、回转数、效率-功率等因素出发选定容量。
  但不容易上述方式选定变频器配置。因此,普通用户可以根据电机配置选择变频器。首先,选择配置电压(220V,380V,440V)之后根据发动机容量(kW)选定变频器容量。
  一般,类似风扇、抽水机等启动转矩和负载量少的产品,使用1:1容量的发动机和变频器;类似电梯、起重机等需要多转矩、大负载量的,选定容量比电机高一阶段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