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开关的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楼主(2013-09-26):
        (1)操作前应确保断路器在相应分、合闸位置,以防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
  (2)操作中,如发现绝缘子严重破损、隔离开关传动杆严重损坏等严重缺陷时,不得进行操作。
  (3)如隔离开关有声音,应查明原因,否则不得硬拉、硬合。
  (4)隔离开关、接地开关和断路器之间安装有防误操作的闭锁装置时,倒闸操作一定要按顺序进行。如倒闸操作被闭锁不能操作时,应查明原因,正常情况下不得随意解除闭锁。
  (5)如确实因闭锁装置失灵而造成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不能正确操作时,必须严格按闭锁要求的条件,检查相应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位置状态,只有在核对无误后才能解除闭锁进行操作;
  (6)解除闭锁后应按规定方向迅速、果断地操作,即使发生带负荷合隔离开关,也禁止再返回原状态,以免造成事故扩大,但也不要用力过猛,以防损坏隔离开关;对单极刀闸,合闸时先合两边相,后合中间相,拉闸时,顺序相反。
  (7)拉、合带负荷和有空载电流的刀闸时应符合有关规定。
  (8)对具有远方控制操作功能的隔离开关操作,一般应在主控室进行操作,只有在远控电气操作失灵时,才可在征得所长和所技术负责人许可,并有现场监督的情况下在现场就地进行电动或手动操作。
  (9)远方控制操作完毕应检查隔离开关的实际位置,以免因控制回路中传动机构故障,出现拒分、拒合现象,同时应检查隔离开关的触头是否到位。
  (10)发现隔离开关绝缘子断裂时,应根据规定拉开相应断路器。
  (11)操作时应戴好安全帽,绝缘手套,穿好绝缘靴。
  (12)操作隔离开关后,要将防误闭锁装置锁好,以防下次发生误操作。
  隔离开关操作要领:
  注意:操作隔离开关前首先注意检查断路器确在断开位置:
  ①合隔离开关时的操作要领:
  A不论是用手还是用传动装置或绝缘操作杆操作,均须迅速而果断,但在合闸终了时不可用力过猛,以免发生冲击。
  B.隔离开关操作完毕后,应检查是否合上,隔离开关刀片应完全进入固定触头,并检查接触良好。
  ②拉开隔离开关时的操作要领:
  A.开始时应慢而谨慎,当刀片离开固定触头时应迅速,特别是切断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架空线路及电缆的充电电流、架空线路的小负荷电流以及切断环路电流时,拉闸应迅速果断,以便消弧。
  B.拉开隔离开关后,应检查隔离开关三相均在断开位置,并应使刀片尽量拉到头。

网友A:
安全规范操作是避免电气事故的主要方法,我们变电所就出现过错误的操作,由于操作工的一时大意,把正在运行的一个回路的隔离开关拉掉,造成带负荷拉隔离开关,可想而知,造成全矿停电事故,职工也收到处罚。不过现在好多的高压开关都有五防功能,轻易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