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用变频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3-09-26):
1、漏电保护问题:由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为PWM波,输出电流接近于正弦波,但是输入电流波不是标准的正弦波,含有相当成分的高次谐波,因此对漏电保护系统造成误动作或者干扰检测信号,所以常规的漏电检测不能使用在变频器供电回路中,应该使用专用的漏电保护器,但是现在矿用馈电开关都是使用的常规漏电检测原理,在使用变频器后,大多造成漏电跳馈电。目前处理的方式大多在漏电保护检测回路并联高压电容,消除检测信号中的高次谐波“毛刺”;其次可以利用优化漏电保护参数的方式,根据30mAS(毫安秒)原则,减小漏电电流,放大漏电保护时间,使其乘积保持不变。另外,变频器跳馈电漏电保护,虽然与变频器的电源特性有关,但是与馈电开关也有关系,不同厂家馈电开关的保护整定不同,要认真学习说明书。有时候,馈电开关的保护插件出现问题,也会造成馈电跳闸,这时候往往用户会拿我们变频器说事,所以一定要认真检查,分析原因,正确处理。在变频器的使用中,要注意良好的接地至关重要,接地线截面满足要求,同时接地极要接地良好,接地电阻小于3欧姆,这些对于消除干扰等将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2、变频器的选型注意事项:对于风机水泵类负载,按照电动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选用合适的变频器;对于皮带机等恒功率负载,要根据负载工况,选用与其工作特性相适应的变频器,如下运皮带机或者提升运输绞车,选用四象限特性的变频器,变频器的功率应参考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进行选择,并大于电动机一个等级,以满足重载起动的要求。对于深井泵(潜水泵)负载,不同于一般的水泵负载,由于变频器到电动机的距离较远,需要增加输出正弦波滤波器,改善输出电压和电流波形,增加驱动性能;变频器驱动水泵负载时,由于排水泵为立方特性负载,即转速越高阻力越大,所以变频器的启动时间不要太长,否则水泵会由于不能形成真空而不上水;调试中还要注意水泵的“水锤效应”,否则损坏管路,严重时酿成事故。对于风机负载,调试时,要注意风机风叶的自由转动造成变频器的启动过电流,所以在调试时要增加启动前的直流制动环节,先使风叶静止,再启动电动机运行。
3、变频器的散热问题:对于地面非防爆柜机,注意电抗器等发热器件与变频器之间的匹配位置,尽量避免“循环风”,即电抗器的热风进入变频器,这样影响冷却效果。对于矿用防爆变频器,目前大多采用热管冷却技术,也有采用水冷散热技术,散热系统设计时,主要根据不同的功率等级进行设计,同时参考变频器模块的耗散功率参数(包括通态损耗和开关损耗)进行计算,并留有余量,散热效果对于变频器的稳定运行和寿命具有重要的影响。采用热管散热冷却方式时,在现场使用中,还应注意安装使用环境,变频器应水平放置,严禁“后仰”,否则影响散热;另外还需要经常清理散热器表面的灰尘,否则也会影响散热效果。

网友A:
讲解的确实不错,我就是在煤矿工作的,煤矿的环境与一般工厂不同,特别是要求防爆的产品更是较高,不过造价也是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