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输入输出

楼主(2013-09-26):
  FX2N-4A/D,哪一端是输入,哪一端是输出,是不是A是PLC给模块的输入端,而模块输出的则是D?

  反之4D/A则是相反的

网友A:
FX2N-4AD,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模拟量—>数字量)。4AD表示的是4个通道。

网友A:
FX2N-4DA,是模拟量输出模块(数字量—>模拟量)。4AD表示的也是4个通道。还有2AD,2DA,这里面的2和4表示的是有几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