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辨识,寻求帮助

楼主(2013-09-26):
最近买了个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要求电压为220VAC,但实际来的200VAC/220V。之前有买的是220VAC/240VAC,所以想问下这个继电器是正品么?

网友A:
  有可能 是山寨品吧,买产品最好找一级代理或是厂家直接购买

网友B:
OMRON的中间继电器,不找对供应商的话,80%都是假货,建议用魏德米勒的,价格差不多,用起来放心

网友C:
不能说明是否正品,只是线圈电压驱动电压不一样,200V和220V的显然不能通用

网友D:
山寨的居多,正品一般都是220-240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山寨的居多,正品一般都是220-240V的。

   中国的电源 一般 220V 左右呀 !

网友F:
现在浙江一带,电气造假已经到了让人发指的地步。。型号,标牌完全与施耐德,欧姆龙等一样,淘宝上面写的还假一罚十,,,实际上全是假的。。。。没办法。。。。买的时候仔细点就是了。。

网友G:
我只想说:你山寨人家的东西会山寨成明显的不一样吗?

楼主:
之前图片没能传上

网友H:
还不如用国产质量好的

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