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一机两屏怎么设置

楼主(2013-09-26):
当前项目用的是CPU315C-PN/DP,Profibus总线上挂了一块TP177的屏,打算增加第二块屏,请问可以实现吗?现在已经把原来的屏的画面都导入新屏了,除了设置站地址以外具体还要做哪些设置呢?请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在硬件中组态下,把第二块屏地址设好就行了

网友B:
直接把屏挂上去,地址与DP总线网络上的地址不重复即可,没必要组态

网友C:
   完全可以直接增加一个 TP177 屏使用 , 直接在 网络 中一个 TP177 屏到网络中再指定一个 DP 地址就可以 , 地址不重复即可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我得先实验一下,另外有个疑点,现在我两块屏的画面是一样的,当我操作其中一块屏时候,另一块屏的页面会不会也跟着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