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PLC擂台第100期-PLC编程实现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的计算的例子

楼主(2013-09-26):
本期擂台为征集擂台,请大家编写一个有关于下面描述的程序:

现场流量计输出为4-20mA瞬时流速,单位:m/s。

流量计信号接入PLC AI模块,PLC编程实现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的计算。

PLC的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99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50积分。

网友A:
西门子200实现编程。首先硬件方面要按照说明设置好模拟量输入模块(例如EM231)的DIP开关。

  1. 使用子程序实现实时流速值采集。

假如流量计输出4~20mA电流信号,接入EM231的AIW0输入通道,通道内部AD值范围为6400~32000,对应的流速就是0~800m/s。它们之间转换公式:V(流速)=(800-0)(D-6400)/(32000-6400)+0

 模拟量处理子程序如下:

  1. 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实现流量换算与累加:

每隔1s调用一次子程序,相应刷新一次实际流速值(VW1000),累加一次流量值。

网友B:
这个有点难度,等会搞定它

网友C:
这个不难,随后上图

楼主:
  欢迎积极参与,奖励大大滴有哇

网友D:
现场采用的4-20MA的流量计,量程为100 m³/h,编程如下:

主程序:

模拟量数值转换流量子程序:

最后,附上中断实现流量累积的过程:

网友E:
来跟大侠们学习了!!!!!!!!!

网友F:
量程为0-100m/s  西门子模块型号:6ES7235-OKD22-0XA8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量程为0-100m/s  西门子模块型号:6ES723...

网友H:
来跟大家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I:
工业上流量计算对于液体还行,知道流速,管道截面积,液体比重就可以得到质量/时间这个流量。

对于气体就烦的半死了,不但和流速,管道截面积,气体比重有关,还要得到温度和压力这两个重要参数,才能得到准确的质量/时间这个流量。

只给了瞬时流速,想得到流量非常困难。这个流量是体积/时间还是质量/时间呢?

要是做体积/时间流量的话就好做了,只要建两个变量就行了:1秒流量,总流量(断电保存)。还有一个常量管道截面积。

用个S7 300,OB35,1秒中断。

瞬时流速X管道截面积=1秒流量;

1秒流量+总流量=总流量;

那么瞬间流量就是1秒流量,累计流量就是总流量。

不过很少用一个累计流量的,用的多的都是有小时流量,天流量,月流量和总的累计流量。多做几个变量就行了。

要是做质量/时间流量,而且是气体的话,太繁,用梯形图的话要几个画面。最好用语句,SCL,ST去做。

网友J:
如果知道气体流量计的直径,孔板的内径,温度,压力,压差,怎样写程式呢!!

网友K:
  设:现场流量计输出4~20mA,对应液体流速V = 0~1m/S= 0~100cm/S,流量计测量点处的管径为φ= 50mm = 5cm。

  本设计选用S7-200 PLC,对液体的瞬时流量与累计流量进行计量,其程序设计与编程是这样进行的:

  1、硬件选择与设置:

  选用CPU224型PLC 一台,EM235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一台。EM235选用其A路模拟量输入口,其A+与RA并接一起,接流量计的4~20mA输出口,A输入口设置为0~20mA电流量输入模式。具体连线见下图:

即:流量计输出4~20mA,对应液体的瞬时流量q为:0~1.9625 升/S。EM235转换为数字量AIW0为:6400~32000。Q与AIW0的关系曲线如下图:

  3、编程:

 一、主程序:

  二、实数运算子程序:

  编程说明:

1、I0.0为启动按钮,按一下I0.0使M0.0置1,M0.0=1使秒脉冲SM0.5起作用:SM0.5=1的前沿,进行数据读取(读取AIW0)、整理(将AIW0转换为浮点数->VD100、将最大瞬时流量 1.0625->VD104)及运算(调实数运算子程序),运算结果:瞬时流量->VD0,累计流量->VD4。

 2、I0.1为清累计流量VD0的按钮,当重新计量液体累积流量时,应先按一下I0.1按钮,使 VD4=0。用此按钮目的,就是计量中因故停车时,按停车按钮,系统只停止计量,其累计值保持不变,再按启动按钮,累计值在原累计值接着累计。

 3、I0.2为停止按钮,按一下I0.2,使M0.0=0,程序停止对液体流量计量。

 4、VD0为瞬时流量存数区,VD4为累计流量存数区。VD0与VD4值时时传递给上位机或触摸屏,供显示或数据处理用。

网友L:
哪位大神哥哥能教教我呢 加我好友 小弟刚入行哦

网友J:
那位师傅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已知孔板流量计的温度,压力,压差和孔板的直径,怎样计算 气体的流量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设:现场流量计输出4~20mA,对应液体流速V ...

没看到主程序啊?

网友K:
18楼:你没有仔细看,有主程序。

网友N:
刚起步,学习中,向前辈学习。

网友O:
引用 网友K:
18楼:你没有仔细看,有主程序。

没有 子程序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设:现场流量计输出4~20mA,对应液体流速V ...

呵呵 看到整个程序了   W神感觉 思路很好懂 啊   为嘛都用变量做啊

网友P:
1楼得程序,测量时间间隔为1S,如果流速稳定的话是可以粗略测量的,不适用于流速变化剧烈,流量比较大的场合。误差比较大。6楼采用中断测量比1楼的精度高了10倍。我的做法大致与6楼相同,都是用中段做,在102期我上传的是压力的数据采集,与这期的方法大致相同。这个得算法是A(n)=A(n)+A(n-1)。

网友:
收益匪浅,困扰我很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Q(2013-10-31):
学习了  很好的帖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现场采用的4-20MA的流量计,量程为100 m³/h...

网友R:
我采用的是海为PLC,首先确定需要测量的流量范围是多少,然后开始设置码值。

网友S: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200实现编程。首先硬件方面要按照说明设置好模拟...

 你这个看似比较简单,没有考虑浮点数在大数相加会出现较大误差导致数据不准的问题

楼主: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wyb2866255---王者之师         wyb2866255

二等奖4名,10MP获得者:

bairui319                bairui319

领域                        guai

秦君_1                    qjj740210

xbg123                   xbg123

三等奖1名,50积分获得者:

zdy13656171065     zdy13656171065

Mr袁--王者之师        yuan3487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

网友T:
有难度,踊跃者也不少呀。

网友U(2014-02-27):
学习了,有难度。。。。。。

网友V(2014-07-01):
怎样下载到范例程序呀?

网友(2015-02-10):
好也呀,流量采集也是个技术难题呀。。。。

网友W(2015-07-28):
好程序,。,,,力撑、、、

网友X(2015-09-29):
引用 网友Y:
学习中,,,,,,多谢分享!

网友Z:
谁有Siemens S7-200 流量计算及累计的程序,请发给我,供我学习。我的邮箱:LZW2733@163.COM

衷心感谢了!

广州市南网电子公司 老梁工

网友AA(2015-11-18):
我想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AB(2016-07-19):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200实现编程。首先硬件方面要按照说明设置好模拟...

这个好,好好学习

网友AC(2016-11-22):
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网友AD(2017-09-11):
回复内容:学学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200实现编程。首先硬件方面要按照说明设置好模拟...

网友AD:
回复内容:学习

引用 网友D:
现场采用的4-20MA的流量计,量程为100 m³/h...

网友AE:
引用 网友S: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西门子200实现编程。首先硬件方面要按照说明设置好模拟... 内容的回复! 你这个看似比较简单,没有考虑浮点数在大数相加会出现较大误差导致数据不准的问题

同意这个看法,以上流量累加程序都是看着还行,用到实际中要出问题,当累计流量值越来越大,浮点数后的小数位就越少,当累计流量达到一定量之后就会忽略瞬时流量,根本做不了累计。

网友AF(2018-01-08):
上面的程序看似能行,  其实都不行误差太大  流量累计整数,  小数部分不分开来。到后面惨不忍睹。就算分开累计也是有误差的,但是在可以接受范围内定期在上位机手工初始校正就勉强能用了。

网友AG(2018-08-28):
      关于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的统计,在PLC中统计是存在一定误差的,这个来源于PLC对浮点数的存贮机制,由于其为32位IEEE格式的,所以其有效位数为7位,也就是1.000001*10的N次方。在其累计数量很小的情况下误差不大,当长年累月的累加后,其累积数量很大(超过10的6次方)以后,直接用累积数量加瞬时数量会出现大数加小数,然后把小数的很多有效位就舍弃的问题,就导致了误差的不断累积。此时应在程序中多定义几个中间存储变量,用于存放中间结果避免大数和小数相加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采样间隔,由于PLC定时采样,一定会出现采样误差,当然PLC也不能太频繁采样,比较合理的是利用传感器上的时间常数算出比较合适的采样间隔,比如一个量程为500立方的流量传感器,其时间常数为5S,那么理论上它一秒的变化速率为(500*0.632)/5=63.2,采样还得看香农采样定理,比它快2倍的速度就可以了,那就是126HZ,反过来算就是0.0079S,8MS一次采样就可以了,还是比较快的,实际我们如果用小型PLC可能做不到如此快的采样速率。

网友AH(2020-05-30):
正好要用到,过来学习一下,现场实际测试测试